[其他] 一个小蜜蜂扩音器突然损坏。

楼主(2025-05-18):
小蜜蜂自己改装了一个高保真的外面的小喇叭,刚刚的时候不小心喇叭掉下去了,突然就断电了,没了,开不起机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给它充个电试试看外表看不出来啥原因。

网友:
这个还是两串的,7.4的工作电压。

测量下电池电压先

网友:
好像更换过电池了啊

网友:
用2个16850电池的。

网友:
先量电池电压是否正常;再把电池插小蜜蜂上测供电是否正常;这种小蜜蜂有机械开关,所以接下来测开关是否正常;然后测TEA2025功放芯片供电是否正常;这个小蜜蜂还有78M05稳压为解码板供电,下面就测7805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全都正常,怕是考虑晶振摔坏没有。
这种小蜜蜂,突出中高音,喇叭是纸盆喇叭,功能是语音扩大,播放音乐效果很差的。好在功放芯片是TEA2025B,两串18650供电,功率大,声音就特别大。

网友:
先检查电源

网友:
有可能功放块烧了

楼主:
嗯,发现原因了,原来是没电了,电池本来是二手拆机的,喇叭掉下去的时候正好电池没电,所以我以为是喇叭断掉了,即使没有断现在重新充上电就好了。

网友:
先检查电池是对的

网友:
按电源走线跑一下

网友:
搞半天原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呀

网友:
先检查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发现原因了,原来是没电了,电池本来是二手拆机的,喇叭掉下去的时候正好电池没电,所以我以为是喇叭断 ...

原来故障竟然简单

网友:
这故障,原来是没电了。

网友:
2接电池,音量大

网友: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