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电脑网络上的原子钟校时的三个改过R8025T的钟,整五天了还丝毫不差

楼主(2025-05-18):
5月13号14:17分跟电脑网络上的原子钟校时的三个改过R8025T的钟,整五天了还丝毫不差。

网友A:
年误差在5分钟内就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误差在5分钟内就能接受

年误差五分钟肯定不在话下

网友B:
很好 两个月后再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两个月后再来看看

我会报告校时一个月后的误差结果。。。

网友C:
8025T很流行啊,但似乎没有ds3231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25T很流行啊,但似乎没有ds3231准吧

我看过一些贴子,他们说两者差不多,甚至还有人的实际经验说3231没8025准的,尽管理论上是3231准一点。。。

网友:
一年内看看看

楼主:
一年太长,先看一个月的月误差多少,我从这几天的走时估计月误差五秒甚至四秒之内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网友:
8025还是不 错的

网友D:
我改了一个,没有成功!买的别人的改装版,有带电池的,和不带电池的,误差极大,不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一个,没有成功!买的别人的改装版,有带电池的,和不带电池的,误差极大,不知原因 ...

误差大通常都是只去掉了晶振,却没有去掉与晶振相连的谐振电容。另外8025的3脚输出应该串一个20-30pf的电容再连到原来晶振的位子

网友D:
谢谢指点!待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待我试试

另外,8025T的供电电压如果低于2.2V的话,钟会走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8025T的供电电压如果低于2.2V的话,钟会走快。

全部拆开,背面果然有连个电容,不过我的晶振是3脚的,中间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25T很流行啊,但似乎没有ds3231准吧

关键还有价格啊,3231比有的要改的钟都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年太长,先看一个月的月误差多少,我从这几天的走时估计月误差五秒甚至四秒之内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

我改的一个半月,快了5秒,平均一周一秒,我做的两个时钟也差不多这个精度,一年差不出去一分钟,可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43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改的一个半月,快了5秒,平均一周一秒,我做的两个时钟也差不多这个精度,一年差不出去一分钟,可以了
...

精度可以了,我的目标也是一个月五秒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8025T的供电电压如果低于2.2V的话,钟会走快。

经楼主指点,去掉晶振脚上的两个电容后,明显误差小了很多!后续报告!
另外,1.5v电池供电的可以吗?

网友:
我去年来用8025T改了5个,1个半年慢7秒,有两个一年快15秒。再一个3个半月了误差1秒内,最后一个一个月快2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