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哪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数据!兄弟E115标签打印机需要的色带带芯片的

楼主(2025-05-18):
兄弟E115标签打印机需要的色带带芯片的,通过逻辑分析仪抓了标签机开机时候和色带芯片的通讯。

不会分析呀!

不知道哪位大佬有空闲时间帮忙分析一下!

用Logic抓的包!数据包地址:
兄弟标签机开机.sal | MySeil的分享

机顶盒做的,很慢!

网友:
弄这个是准备自己做色带么?我有个精臣B18,耗材比主机贵,要是能有替代耗材倒是想研究下,不然就是纯电子垃圾了

网友:
直接买个兼容的,回来用编程器把芯片数据保存一下,报警了再写回去,以前好像他们解决限制打印页数是通过这种方法搞定的...

二○二五年五月十八日

网友A:
打不开,看这个波形不像iic,时钟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看这个波形不像iic,时钟都不对,

应该不是IIC,网站打不开?还是数据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看这个波形不像iic,时钟都不对,

https://www.ilanzou.com/s/Rh1Z1eUM

网友B:
这个是哪版本软件导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哪版本软件导出的?

大佬你好!是Logic-2.4.29-window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是Logic-2.4.29-windows!

居然有那么高档的分析仪,羡慕

网友B:
看起来像有干扰,信号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那么高档的分析仪,羡慕

不是啊 就是淘宝上的8路24M分析仪 可以用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有干扰,信号不稳

抓了几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 就是淘宝上的8路24M分析仪 可以用这个软件!

那两条线的边沿同时跳变且脉宽推算就是24M,那可能是采样频率不够哦,至少2倍以上,好像叫做香农定理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条线的边沿同时跳变且脉宽推算就是24M,那可能是采样频率不够哦,至少2倍以上,好像叫做香农定理来着 ...

哎 我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条线的边沿同时跳变且脉宽推算就是24M,那可能是采样频率不够哦,至少2倍以上,好像叫做香农定理来着 ...

色带芯片的俩个跟着红线走到这个芯片里面去了!这个芯片没查到手册

网友C:
换100M的逻辑分析仪重新采样看一下,同时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一下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跟示波器抓的波形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00M的逻辑分析仪重新采样看一下,同时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一下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跟示波器抓的波形是 ...

没有100M的呀!  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条线的边沿同时跳变且脉宽推算就是24M,那可能是采样频率不够哦,至少2倍以上,好像叫做香农定理来着 ...

大佬 大佬 打扰了 用树莓派做了个100M逻辑分析仪。
抓到了这个波形,上位机使用的是PulseView
https://www.ilanzou.com/s/ZvLZl9wM

请大佬帮忙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00M的逻辑分析仪重新采样看一下,同时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一下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跟示波器抓的波形是 ...

大佬 大佬 打扰了 用树莓派做了个100M逻辑分析仪。
抓到了这个波形,上位机使用的是PulseView
https://www.ilanzou.com/s/ZvLZl9wM

请大佬帮忙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大佬 打扰了 用树莓派做了个100M逻辑分析仪。
抓到了这个波形,上位机使用的是PulseView
https://w ...

采样率应该设错了,波形不对
你自己先确认一下逻辑分析仪测到的波形跟示波器测到的波形是不是一样,把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采样率都设置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