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外贸盒子 X98 PLUS 拆解 改天线

楼主(2025-05-18):
正面一览
CPU型号 晶晨 Amlogic S905W2
网卡型号 晶晨 Amlogic W155S1 集成2.4Ghz/5Ghz/BT5.0  802.11 a/b/g/n/ac 1T1R 433Mbps
天线为板载天线,两个铁片分别对应两个频段

拆掉,焊上IPEX1座子。

网变 B1601S 单口百兆

使用了三颗BUCK,丝印S15B***,型号STI3411A,1Mhz 2A降压芯片。

背面一览

ROM使用闪迪 SDINADF4-64G 单颗 64 GB SLC eMMC 5.1

RAM使用 镁光 丝印D9RVW 型号 MT41K1G4RG-107:N
SDRAM DDR3L 4Gbit Parallel 933MHz 20 ns 78-FBGA
共8颗,共4G RAM

RAM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GS7903F,峰值2A 内存稳压芯片(DDR,DDR2,DDR3,DDR4)

LED数码管驱动芯片,型号 AiP1628。3线串口共阴极10段7位或13段4位 LED驱动控制/ 10*2位键盘扫描芯片

改天线前,-50dbi左右,协商速率不稳定,260Mbps-433Mbps左右

改天线后,-40dbi左右,协商速率稳定433Mbps

网友:
4G+64G,这牛逼呀

网友:
这配置很顶啊,能用很久

网友:
看主板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A:
这盒子多少钱,配置不错啊

网友:
信号还不错,可以把周围邻居的信号给干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盒子多少钱,配置不错啊

两年前140买的,现在160

网友:
天线明显是外置的要好很多

网友:
配置还可以,这U没了解过

网友:
这盒子不错,性能也能用好几年了。。

网友:
搜了下S905W2,这U可以,可以玩游戏啦

网友:
咦,这个ipex的座子只接了一脚吗?

网友:
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
盒子不错,性能也能用好几年了。

网友:
4+64的盒子厉害了,我家用的还是2+8的。

网友:
外贸盒子用料真好。。为什么 国内的配置 都很低

网友:
2年前入手的X94X4,配置是S905 X4,千兆网口的网线直连速度杠杠的,打算用个10年不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闲鱼上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