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手柄断连-硅橡胶电缆和线尾帽这对卧龙凤雏

楼主(2025-05-18):
我的T12烙铁平时收盒子里,
需要焊接时拿出来,昨天发现通电后偶尔不热
动一动好像又好了,不像休眠

取出手柄支架测通断,发现动线就断连

从这拉线居然都都一节一节出来了,
看来是从内部断的

没想到国标硅橡胶电缆这么不抗拉

怪不得电缆主流材料还是PVC/铁氟龙这些
硅橡胶只用是在耐油耐高温的部分场合
抗拉还是不行

但烙铁手柄线使用中不受拉力,
为什么会拉断呢?
4*0.3硅橡胶电缆外径约6.5mm
买的936手柄壳子护线尾帽内径约6.3mm
电缆表面发涩,涂上神油害得硬塞进去的
尤其焊好支架线头,
还得再把线硬拉出来一段,
没想到这点抽插力就把线芯干断了

后面用钻头给线尾帽扩孔,宁松勿紧
以后买手柄线帽尽量选比线粗的

最后,其实手柄线只有两条供电芯需要粗些,
其他的信号线可以细一点,
但专门的烙铁手柄线太贵,
这种国标硅橡胶电缆有点浪费截面积

看到DIY数据线的液态硅胶线芯是两粗三细
下回做手柄就找这种线试试

这种时灵时不灵的断线/接触不良,
很折磨人,也是电子故障原因的大头

楼主:
忘说了,之前的硅胶手柄线都是拿红包凑单的

网友:
钱不是纯铜的吧

楼主:
铜镀锡,这种国标硅橡胶线通常用在工业场合(通常是测温线或工控设备)
用料是没问题的

但硅橡胶本身弹性大,拉力全部施加在线芯上,所以硬穿孔时真容易拉断

我经这事才知道以后线穿孔务必宽松点,不要挤压硬拉

网友:
硅胶线确实软,我发现TRRV线也很合适,耐折弯

网友:
软线就是好

网友A:
要耐弯折要选 线芯单芯特细 且多线芯绞股呈螺旋状的线 ,这种粗芯且直股的线  只适合固定不动的地方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耐弯折要选 线芯单芯特细 且多线芯绞股呈螺旋状的线 ,这种粗芯且直股的线  只适合固定不动的地方使用 。 ...

多谢指教,之前我还奇怪航模硅胶线的线芯用上百股超级细的铜丝,经这么一解释终于明白了

网友B:
245/470手柄用的三芯线哪家买可靠?

网友C:
外层多剥些, 线芯折回来焊接可以抗拉

网友:
外皮太软里面的芯也会断

网友:
这种断线有时难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层多剥些, 线芯折回来焊接可以抗拉

中间拉断的,接头做再牢固也没用,
主要是硬塞护线套的拉拔力超过了线芯抗拉强度,硅胶线皮又提供不了抗拉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镀锡,这种国标硅橡胶线通常用在工业场合(通常是测温线或工控设备)
用料是没问题的

经验教训啊

网友:
订单还挺便宜

网友:
666好多高手指点迷津,又学习了!

网友D:
发现硅胶线的耐折不如PVC的。可能是铜线细,更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硅胶线的耐折不如PVC的。可能是铜线细,更容易断

是硅胶皮弹性原因,不能像PVC、铁氟龙线皮那样提供足够支撑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5/470手柄用的三芯线哪家买可靠?

可以买那个手机DIY硅胶线,1米叠加红包大概5块多   给245用是够的   毕竟非DIY头热熔比不高   功率也跑不上去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拉断的,看现象像是折断的,软硬过度不够,你的网尾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