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SNRQI DC-11美甲吸尘器--当打磨/焊烟吸尘器用

楼主(2025-05-18):
之前修了三把美甲打磨机(换MR106zz轴承)当电磨用

对美甲装备有了兴趣,看美甲灯各位大佬都玩过

但美甲吸尘器还没记录,就弄一个玩玩。

结构超级简单,
风扇+开关板+空滤

就这卖八十多,
女人的钱真是好赚

故障有两个
1、板子不控制--测电路的二极管三极管都好的,没有明显损坏原件,只能怀疑IC了,
反正也不需要USB输出,直接12V供电,加个船型开关控制就行了。

2、风扇轴断了,12W还是有一点点暴力的,搜这款12*36的风扇主要在烧烤炉上用,

揭开贴纸,用两个钩子拆卡簧居然弹飞了,淘宝上重买3mm卡簧,等到了装上

里面有两个轴承一个弹簧,拆开后卸力,
把轴重新粘上

楼主:
其实贵在销量不高平摊的开模费用
用料也还行,12瓦的暴力风扇,新料注塑,硅胶腕垫
内部空一大块是还有个内置电池版本,
看空间位置
改插拔大艺A3电池包有点困难
就把12V电源改成内置了

网友A:
感觉不如风扇加个排烟管

网友:
聊胜于无,看着专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如风扇加个排烟管

其实主要是壳子设计
平放时打磨吸尘,
那个硅胶腕托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