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飞鸽传书不能传送文件

楼主(2025-05-18):
一个三星sm-f9000D的USB不能传输文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008-1-1.html
想通过飞鸽传书,结果不成功,再小的文件也不行,但在对话框中打上字符却能传送。折腾一下午也没能解决,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字符传输是随便按的

网友:
手机跟电脑传文件吗?可能是防火墙设置问题

网友A:
手机文件管理器都有FTP功能,没有的话就装个ES文件管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文件管理器都有FTP功能,没有的话就装个ES文件管理器

手机文件管理器没发现在哪儿找?ES文件管理器居然需要姓名电话身份证等详细信息?安装上还没登陆,先研究一下不太愿意把身份证信息注册

楼主:
这个恐怕不容易,能解决ftp的肯定能解决飞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文件管理器没发现在哪儿找?ES文件管理器居然需要姓名电话身份证等详细信息?安装上还没登陆,先研究 ...

找不到应该是没有了

ES文件管理器正版的根本不需要注册,你去423down找破解版就行

网友B:
手机但文件互传,有那么多的软件,为啥一定要选飞鸽传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但文件互传,有那么多的软件,为啥一定要选飞鸽传书。

搜了半天没搜到别的。常见的推荐的都很不好用。QQ安装了,传了一下,一是不能传文件夹,二是传完了只能在QQ中找到,没法考到根目录下自己另编辑,当然也许是因为自己第一次用QQ不太会。传完了在手机中编辑很不好用。
有没有哪款直接把文件夹传过去的?想放哪儿就放哪儿?
钉钉好像可以。可是钉钉需要注册手机号。手机号用在别的常用手机里。这个三星的不能再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半天没搜到别的。常见的推荐的都很不好用。QQ安装了,传了一下,一是不能传文件夹,二是传完了只能在 ...

Feem

你不妨试一下这个,不仅是跨平台的,而且还是全平台的。

楼主:
谢谢,下载试试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下载试试怎样

https://www.feem.io/#downloads

这是官网,别乱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feem.io/#downloads

这是官网,别乱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feem.io/#downloads

这是官网,别乱下。

电脑板是下载了,手机端安卓版没法下载,要求去google登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板是下载了,手机端安卓版没法下载,要求去google登录。

要不你试一试这个snapdrop,这个简单!

官网:https://snapdrop.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试一试这个snapdrop,这个简单!

官网:https://snapdrop.net/

看介绍应该很好用,说的是电脑、手机在同一局域网下浏览,就会显示新设备,

可是用win7、win10两个电脑,对应家里、办公室,苹果华为三星小米实验,都不行,搜原因没看出来。

点击这个upload Files,显示上传文件

选择,显示正在上传

上传结束显示

对于最下角的文件,电脑自己可以下来。但用手机点击upload Files,只显示选择上传文件(第三幅图),选择后并不显示第四幅上传过程,而是显示第二张。但电脑上传的却找不到

网友C:
用FeiQ呢,我用好久了,没发现问题...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eiQ呢,我用好久了,没发现问题...

很多软件自己没用过的就不知道。下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FeiQ呢,我用好久了,没发现问题...

百度发现它还是聊天软件,QQ折腾半天发现不行,问一下跟QQ相比,他能否传输文件夹(单个文件到手机很难编辑),尤其是10楼我说的能否随意在不同文件夹移动?QQ的没落实好,只在QQ内不会分类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