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2263xt+东芝bics3 开卡百分之五十失败Pretest Fail 30/Tran Adj Fail

楼主(2025-05-18):
颗粒id 983e99b37af2

楼主:
这是带土狗的

网友:
降低频率试试看

网友:
DIY 的还是成品开卡  如果是DIY 的检查颗粒土狗跳线  CE 是否都认全     63XT 有遇到2次 虚焊

网友:
土狗是什么意思,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
一直不太明白?t狗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lightswitchedit里降低闪存频率试试

网友:
vccq 1.8并且跳上tog

网友:
这与你硬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