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一样的9V 电池(EVE9V锂电池)

楼主(2025-05-18):
9V电池花样还真多啊

碳性叠层电池 ,碱性电池
还有镍氢电池

今天拆了一个锂锰电池

3节串联的

看了下价格  和碱性电池价格差不多  不知道哪个靠谱一点啊

标签上写着 不要充电   之前充2032 炸过,  拿9V 怼着冲了一会 居然电压奇迹般的升高了 。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不错。

网友A:
你这块表有点岁数了。

网友B:
不可充电的电池也可充电,只是要控制好电压和时长,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普通使用的1.5V 5号电池就嗱那种可以调压的充电器(3-12V)对着充,人看着时间短些,充了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块表有点岁数了。

网上淘的,玩玩,全硬芯片的,上面的手写贴纸是之前的电工贴的,不是我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充电的电池也可充电,只是要控制好电压和时长,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普通使用的1.5V 5号电池就嗱那种可以调 ...

以前初中的时候 怼着3V 充2032 搞炸过一次  现在对这种电池不敢充

网友:
应该比1.5V6节串联的爽多了,单节电池电压低容比难做大.

网友C:
电池是3和1的?

网友:
这电池没用过,不知好不好。

网友:
3V1个?3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3和1的?

是啊 3个串 应该就是那种2032 纽扣电池 一样的,做大容量了

楼主:
是的 3V 的锂电池 3X3 9v

网友:
第一次见内部,居然是这么放的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
是挺奇特的,第一次见啊

网友:
虽不建议充电,谁说不可充电,有经验还是有办法充的,至少还是可充了应急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9V电池,以前见到的都是6个叠起来的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EVE亿纬锂能CR9V-P锂锰电池9V锂原电池,感觉要比一般的碱性电池耐用,最起码应该不会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