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双喜电风扇,不会摇头维修一下

楼主(2025-05-18):
刚结婚时候买的红双喜落地扇,十几年了,去年不会摇头了,一直也没想法去修它,今天闲来无事拆开看一看,发现它主板三个速度和摇头电机分别是4个可控硅BT131控制的。怀疑摇头可控硅坏了,先调换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网上查了查,测了一下确认131没坏。摇头电机接长电测试2个小时也没有异常。跑主板 可以看到摇头的131是驱动芯片串了一个发光LED+500欧电阻驱动的,电阻没问题。跳过LED后摇头电机可以转,但是2秒以后风扇关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查,测了一下确认131没坏。摇头电机接长电测试2个小时也没有异常。跑主板 可以看到摇头的131是驱动 ...

经测芯片供电电压待机5V,开机后3.5V。确认阻容降压电容坏了,

楼主:
废旧电气上拆了一个,电压还是上不去。

楼主:
找不来合适的电容 直接拿5V充电器给它替换了。

楼主:
把线焊好了,试机一切正常了,又能接着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废旧电气上拆了一个,电压还是上不去。

250的耐压敢弄上去,你确实有2刷子。

网友B:
还是搞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器吧,能够长时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的耐压敢弄上去,你确实有2刷子。

耐压不够发热大,一两分钟的短时间没事

网友C:
原是1微法的电容,你用0.15的替代当然不行。

网友:
看来是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的耐压敢弄上去,你确实有2刷子。

哈哈,应个急。其实是在老电容上面并联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搞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器吧,能够长时间工作

嗯,这个充电器看起来也算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是1微法的电容,你用0.15的替代当然不行。

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没太在意容量,当时只觉得耐压不够呢,所以当时并联在老电容上测试的

网友:
很好,阻容降压换成开关电源

网友:
折腾不已,折腾不易!

网友D:
原来是热地的阻容降压电路,换成开关电源冷地的,看样子也没什么影响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是1微法的电容,你用0.15的替代当然不行。

高手。

网友:
还是换电源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热地的阻容降压电路,换成开关电源冷地的,看样子也没什么影响嘛。。。 ...

目前来看确实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