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松下LB20A教学机改立体声录放音

楼主(2025-05-18):
松下的这台机器值得一玩:首先是小巧,摆在桌面不怎么占地方,颜值也好;第二是全电控(开仓除外),操作方便;第三是机芯好,双电机,大金属飞轮,播放磁带素质有保障。
但是缺点也十分明显:只能单声道放音、录音。

改造如下:
1.磁带播放
磁头一级放大对左右声道信号进行了同步放大,但在第二级放大时只对左声道进行了放大,而右声道部分则闲置,补上第二级运放IC右声道输入输出相关元件,接上立体声输出座即完成改造(原输出座是单声道且处于常闭合状态,要去掉)。
2.录音输入
录音输入也是二级IC放大(左声道接入控制面板部分忽略,播放通道同理),第一级只对左声道进行放大,舍弃第一级放大,直接将录音输入信号接在第二级放大输入端,同时要切断左声道第一级输出电容,否则在录音时会对左声道形成干扰。以上即完成改造,所以相对简单。
改造后播放磁带信号相位一致,没有反相现象。

改造后播放磁带及录音效果非常不错,磁带爱好者值得一玩!
夲机改造完成后保留了机器原有功能。在播放磁带时调节机器面板上音量键,使左声道与右声道输出音量一致即可。
改造难点主要在于电路走线,PCB一面插件,一面贴片,查找电路走线着实费神。

网友:
我觉得太麻烦就没敢下手…

网友A:
巧了,我也刚刚买了个LB20A,楼主能再详细点吗?
录音和放音部位阻容的数值,还有具体位置。

网友:
快乐折腾 快乐DIY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是不是照你图3所示,添加2颗电容,图3中的3处跳线就完成立体声录放改造?

网友:
活抓 HIFI大佬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改造制作帖

网友:
我有一台WE-6600N教学录音机。

网友:
小机器的确看着养眼

网友:
我也有一个机器,还没动手呢

网友:
老物件折腾起来乐趣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也刚刚买了个LB20A,楼主能再详细点吗?
录音和放音部位阻容的数值,还有具体位置。 ...

对照原机,把缺失的贴片补上,另外插件那一面还有三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是不是照你图3所示,添加2颗电容,图3中的3处跳线就完成立体声录放改造? ...

那还不行!
三根跳线是放音电路上的;在输出座边上贴片面还有4颗贴片(电阻472X2,562X1,电容X1),插件面有三颗电容(16V10u二个,16V100u一个)
插件面2个兰色小电容1uf是接到录音输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不行!
三根跳线是放音电路上的;在输出座边上贴片面还有4颗贴片(电阻472X2,562X1,电容X1),插件 ...

在输出座边上贴片面还有4颗贴片(电阻472X2,562X1,电容X1)
请问电容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座边上贴片面还有4颗贴片(电阻472X2,562X1,电容X1)
请问电容容量是多少? ...

我记错了,472贴片是一颗,电容我取的是0.1u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错了,472贴片是一颗,电容我取的是0.1u

了解了,谢谢分享!

网友A:
再次向@hongya 兄请教一下,“2.录音输入也是二级IC放大(左声道接入控制面板部分忽略,播放通道同理),第一级只对左声道进行放大,舍弃第一级放大,直接将录音输入信号接在第二级放大输入端,同时要切断左声道第一级输出电容,否则在录音时会对左声道形成干扰。以上即完成改造,所以相对简单。”
同时要切断左声道第一级输出电容,请问这颗电容的位置是在哪里?

网友:
好多工具,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向@hongya 兄请教一下,“2.录音输入也是二级IC放大(左声道接入控制面板部分忽略,播放通道同理),第 ...

C164这颗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