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2633 没有登录密码 有什么办法才能登录设置界面呢

楼主(2025-05-18):
捡到一台中兴E2633  没有登录密码 有什么办法才能登录设置界面呢  上面标签的无线网络可以正常连接上去 有线和无线网络目前正常使用 机子后面标签被撕  就是登录不了设置界面 刷公版的

网友A:
e2633 我一直在用,这路由器每一台出厂默认密码都不一样,即便恢复出厂也是标签上的密码,而且每一台标签上的密码都不一样,而且中兴的CPU有加密,目前无法绕开密码,中兴的telnet也是需要登录密码,理论上是无解的。
我看到了在恩山发的贴了。

网友:
运营商定制的路由器跟光猫一样,WIFI密码是字母加数字,管理密码也是,每个机器还不一样,今天又见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e2633 我一直在用,这路由器每一台出厂默认密码都不一样,即便恢复出厂也是标签上的密码,而且每一台标签上 ...

前面标签还有无线密码 还可以连接 一旦恢复出厂设置后 就是砖头一个

网友A:
这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也就是标签上的密码,也是可以改的。可以通过备份默认设置以后,用默认设置升级来改,但是前提是你得进入设置页面,进入设置页面前提是有当前的密码。
这路由器跟e1600一样,不建议不熟悉的人去买二手,有种做法就是把默认设置覆盖了,而且把默认密码给人家改了,不再是标签密码,但是当前密码是标签密码,等买家通过默认密码进去觉得没问题了,点收货了,一旦恢复出厂设置,密码就再也进不去了,找卖家要密码的话,得..加...钱.....!不加钱这就是块砖你!就问你服不服。

网友:
可不可以问产家要密码呢?

网友:
有个办法,拆芯片读固件找密码,记得以前读固件能看见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也就是标签上的密码,也是可以改的。可以通过备份默认设置以后,用默认设置升级 ...

问题是现在 管理界面都进不了  能进的直接刷成公版的了 以后就不用标签的登录账号和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也就是标签上的密码,也是可以改的。可以通过备份默认设置以后,用默认设置升级 ...

手动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登录时 第一次登录页面会自动填写密码  有什么办法能显示这个密码是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登录时 第一次登录页面会自动填写密码  有什么办法能显示这个密码是多少呢?? ...

自动填写密码你进去了?那不就是你网页缓存的你输过的密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填写密码你进去了?那不就是你网页缓存的你输过的密码的嘛。

2633  机子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密码功能        要是浏览器能自带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633  机子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密码功能        要是浏览器能自带就可以找到了 ...

这账户密码 不可能是路由器自带的,一定是你浏览器输过,或者是同ip地址的其他人;路由器你输过user 和某密码,被浏览器缓存就下来了,这浏览器缓存的密码可以通过开发者模式看到的。

网友:
你再买一个2633就好了,主路由设置好了,这个恢复出厂,接主路由,这个自动变成mesh了。不需要任何设置。
意思就是你这个只能作为次路由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账户密码 不可能是路由器自带的,一定是你浏览器输过,或者是同ip地址的其他人;路由器你输过user 和某 ...

这个登录密码 确实是路由器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登录密码  很多网友都确认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登录密码 确实是路由器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登录密码  很多网友都确认过 ...

你是用电脑浏览器访问的路由器管理IP地址吧,windows的浏览器Cookie是会保存该IP地址下你曾经输入过的帐户密码。这个e2633你刷过5400公版固件的话,恢复出厂设置的默认访问IP应该是192.168.10.5。如果你以前访问过192.168.10.5,并且输入过账户user,密码12345。那这个e2633一旦被以恢复出厂,你访问192.168.10.5,浏览器也会默认填写你上一次输入的账户user密码12345。给你的感觉就是浏览器自动填写了账户密码。三方浏览器的开发者模式可以看到***密码的明文,或者用三方软件也可以看到****明文,这个并不难。

没有哪个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在web页面会由路由器自带账户密码的,一定是你以前访问同一个IP地址,自己输入过账户密码,或许以前的那个195.168.10.5是另一个型号的路由器,但是windows系统是无法辨认的,系统只认IP地址一样,Cookie就会自动为你填写你上一次填写过的帐户密码,这跟路由器自身是无关的。

恩山论坛最早的那个e2633刷5400教程就是我发的,头像和我现在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登录密码 确实是路由器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登录密码  很多网友都确认过 ...

你换个浏览器试试呢,我刚试了下我的e2633,可以看到密码明文啊。

右边有个眼睛。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登录时 第一次登录页面会自动填写密码  有什么办法能显示这个密码是多少呢?? ...

这个密码可以在浏览器密码处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登录密码 确实是路由器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登录密码  很多网友都确认过 ...

试试这个密码查看器,我在52破解找到的,可能要关杀软

https://wwtp.lanzoul.com/iHVKl0winghc

网友:
引用 楼主:
2633  机子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密码功能        要是浏览器能自带就可以找到了 ...

你这是不是账户user
密码为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登录密码 确实是路由器自带的 恢复出厂设置后 第一次自动填写登录密码  很多网友都确认过 ...

这里是 别人出的教程 用浏览器 自带的开发者模式 查看星号密码,我刚试了,星号确实可以变明文。引子百度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5107391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