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帮忙看看这个液晶显示面板用来干什么的?ic没用丝印

楼主(2025-05-18):
东西是网上买的几块钱,太久了刚才无意中翻了出来想问问各位高手。我用手机的电池接了红色和黑色两个位置屏幕显示出ADAPTOR CHARGER我搜索翻译过来就是“适配器充电器“

背面有一个ic丝印被磨掉了

右上角印了五个引脚接线柱PIN的意义。
1.0-30V(黄色线)
2.CTRL(控制)空
3.GND (黑色线)
4.3.3V。 空
5.5.2V (红色线)

我用手机电池接负极到GND、电池正极接5.2V红色线可以显示。电池正极接黄色线0-30V液晶屏幕没用显示。

我猜5.2V那个接线是给液晶屏幕显示的驱动电压。然后0-30V是监视电池的电压。那个磨掉丝印的20引脚的IC是液晶驱动IC

网友:
老这样像个电压表头

网友:
像充电器表头

网友A:
你准备怎么用

网友:
不用猜就这样,评论里都有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B:
那个IC应该是个单片机,带液晶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IC应该是个单片机,带液晶驱动的

这样啊。单片机这样高级。那可能是按一下第二引脚CTRL之后可以改变电压充电给不同的电池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怎么用

这个我只能想到当电压表用来显示电压没水平想到更多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