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借车后遗症

楼主(2025-05-18):
我这车解锁按一次是解锁驾驶室门,按两次是解锁所有门。朋友不知道,解锁一次,然后使劲开门,结果把手拉断了。

那就修吧。先拆门内把手,这个把手里面有卡子,先把卡子拆下来。

就是这样的卡子

这样把手就拿下来了,然后拆门板。这是侧滑门,拆门板空间小,不好拆,忙的手乌黑也没有拍张照。网上图片很多。我要说的是兄弟们有需要拆门板的一定要提前备好塑料卡子。

原来的卡子都碎完了。下面是新卡子。

门板拆下来,先揭去防水薄膜一角,露出锁块部分。借用网图,先拆这三颗螺丝,然后再拆门侧面四颗螺丝。

然后就看见门把手的三颗螺丝,拆下来,把手就可以拿下来了。

我买的是改进型不锈钢拉手开关。旧的是塑料的碎完了。

原路安装回去就行了,完美修复。下面是用到的工具。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借车。

网友A:
开门的也是个二货,拉不动就使劲拉。另外,厂商设计逻辑也有问题,就不能一次解锁所有门?非得这么做,那么门把手内置一个微动开关,拉不动的时候触碰到开关,然后发出“请解锁”的语音提示,这样就可以避免拉坏门把手了。当然,万能的坛友可以自己加装这功能

网友:
老婆与车不得外借>>>>>>>>>>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门的也是个二货,拉不动就使劲拉。另外,厂商设计逻辑也有问题,就不能一次解锁所有门?非得这么做,那么 ...

大众可以设置按一下解锁驾驶座,按两下解锁所有车门,默认是按一下解锁所有车门,不了解GL8,不知道是不是LZ也是这样设置的,有时候也不能怪厂商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自己设置的,不过能凭借蛮力拉坏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手劲也够大,拉不开就要研究一下了,哪能用蛮力

网友:
2B这得用多大劲啊,估计是硬扽坏的

网友:
这B可能是八+一喝多了,下手没轻重

网友:
拉不动硬拉,这脑子真有问题

网友:
有不少这样的司机吧

网友:
我的破北斗星一般没人借,因为开出去没有比我的更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门的也是个二货,拉不动就使劲拉。另外,厂商设计逻辑也有问题,就不能一次解锁所有门?非得这么做,那么 ...

开不了后,当然是使劲用尽拉、、、、鸟。

网友:
七座车,不是挨借就是要去司机

网友:
处处有坑,好挣钱呀。

网友:
不要把车借给别人。车坏是小事,万一撞了人,车主也要承担责任。

网友:
不管什么车都不能借给草包用,比如我去借车借别人的,就算是面包车,也会非常爱惜。

网友:
都是猛人,拉不开还用蛮力拉断了

网友:
有些也是因为塑料老化断的,既然有加强件,那估计不少人中招
卡子各种各样,往往也只能先拆门板才能比对型号,还是得等几天网购到了再装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