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个求精MF52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5-05-18):
今天见到一个MF 52

看着很老的拆开之后

里面有绕线电阻

有红袍电阻,还有色环电阻,这是修的吗?

还不知道,反正是不像一个时期的产品。

测试直流电压9v只有2.5v,不知道有没有会修的,收藏很不错

网友A:
横版的万用表不多,使用习惯上可能会需要适应,但少见值得收藏

网友:
估计分压电阻有问题,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看上去像MF50的简化版

网友:
外观很不错。值得修一下。

网友:
不是数字式的,值得收藏

网友B:
没Ⅹ10K,简易表,先修电流挡

网友:
这表在当年是贵族,电子爱好者的梦

网友:
横版机械表稀罕物,适合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Ⅹ10K,简易表,先修电流挡

电流没有测试,回来再鼓捣

网友:
跟我的MF50很像,电压过低小心,如果不是电路问题,可能表头失磁了,多试几个档位,如果都小就完了。

网友:
机械表还是三洋的类似这个样子的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横版的万用表不多,使用习惯上可能会需要适应,但少见值得收藏

MF50就是横版的

网友:
这个表我有一块。40多年前在北京隆福大厦那30元买的,当时算一笔巨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50就是横版的

有一个mf50,功能不正常,外壳裂了,没有拆机

网友(2025-07-27):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表,有两个电阻已经变值,有空整下

网友:
电路板和外壳都很清爽,估计表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