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结稿了)问点冷门高难度的,看图。1转4串口辫子线扩展

楼主(2025-05-18):
串行通信接口RS232 9针 --DB9
显示器 VGA 15针 -- DB15
这个连接器26个孔,可以临时用杜邦插头引出 TTL 来吗?

网友A:
你从哪看这是DB9的?还标准。。。。

网友B:
需用DB26的公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看这是DB9的?还标准。。。。

你好,擅长无线打印的大神
这种是均匀三排(9+9+8)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用DB26的公头才行。

谢谢你,9 9 8,三排

网友:
来看下是什么连接设备

网友C:
跟接头没关系,看主板的。引水的首要条件是有水

网友:
没见过的接口,一般电脑设备都是双排针,三排针对没见过!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既然标的是串口,只要知道针脚定义,完全可以用杜邦线接出来。
但是不是TTL电平串口还是RS232串口,也需要自己去确定。

网友:
建议查一下主板/整机的说明书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接头没关系,看主板的。引水的首要条件是有水

这”词“整的很有水平

网友:
这不叫DB9吧。你这个是25针串口连接器。
电脑主板的串口一般都是RS232的,很少是TTL的,大概率需要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擅长无线打印的大神
这种是均匀三排(9+9+8)连接器

虽然有9但不是DB9。
几块钱买个USB转TTL吧。

网友:
在网上找了几个图片,都是电脑接口的,与大家分享学习

网友D:
华为CT6100云客户端的小主机是这样的串口,一拖四,是四个DB9接口,不是TTL电平,是RS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有9但不是DB9。
几块钱买个USB转TTL吧。

USB转TTL我各种能有N个

我现在是要利用USB转TTL来通过串口

捕获这台电脑开机送电USB启动不起来的提示

来判断问题原因

USB转TTL是插在其他电脑上,准备好了,现在研究目标设备的串口如何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为CT6100云客户端的小主机是这样的串口,一拖四,是四个DB9接口,不是TTL电平,是RS232的

...

看了你的介绍,启发我去官方网站查找下图

与你完全一样,证明这确实是串口,你手中术语叫

1转4串口辫子线扩展(4COM to 3个RS-232+不详)

献上家元表达感谢,你的回复就算终结贴了

如果你能再提供1转4,针脚关系图就更好了

哪怕是一组也是好的,电平是多少?

1转4的线里面有电平转换芯片吗?

应该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介绍,启发我去官方网站查找下图

稍等,我给你测一下,下午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等,我给你测一下,下午再回复你

谢谢!如此大的新发现你可以自己发一个帖子

我从你实物看到1转4串口辫子线扩展(4COM to 3个RS-232+不详)

你可以好好分析论述一下,你给我帖子留言,我回去读你的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