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米家摄像机电脑版 IMI Camera V1.7.9

楼主(2025-05-19):
米家监控下面的一家生态公司(创米数联)有提供米家监控的电脑版,并且可以兼容米家的监控
亲测最新款的米家摄像机4也可以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MyJJbGmsu2iDlJngWhu86A?pwd=i9pv 提取码: i9pv

网友:
标准接口  或者   独有接口

网友A:
请教个问题,买了个台灯,上面写着支持米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叫小爱同学关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买了个台灯,上面写着支持米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叫小爱同学关灯吗? ...

应该是支持接入吧。我买的空调支持天猫精灵  一个wifi下可以用天猫精灵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支持接入吧。我买的空调支持天猫精灵  一个wifi下可以用天猫精灵控制。 ...

就是说我那个台灯还能接到无线网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买了个台灯,上面写着支持米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叫小爱同学关灯吗? ...

应该是可以通过小爱来控制

网友:
可以接入米家APP

网友:
这软件前段时间用过,摄像头是小米2云台版,有点问题实时预览一直没画面,回看报警消息里面回放视频可以看,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