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发电有这么厉害?这个亭子发出的电就够普通家庭用电需求

楼主:
这个亭子发出的电就够普通家庭用电需求
亭子就只这一边有光电池板

一直没有弄明白
装机容量是以年做单位,
还是天又或者是小时???????????

1m²光伏每年能发多少电 = 220度电

网友:
不知道阴天和雨天能否发电。

网友A:
显然是每平方米1年220度电,1年也只够一个月的

网友B:
问题是那块土地是你家的,你盖个亭子试试

网友C:
要看看自己一年用多少度电的。

网友D:
600*6=3600w一天发20度电一般家庭够用了,就是储能很麻烦…

网友:
定你个盗窃国家光谱资源罪

网友:
光伏发电这么赚钱,怎么电力公司不自己发了电再卖给韭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那块土地是你家的,你盖个亭子试试

地就是你自家,有可能上午盖下午就强拆,说影响市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0*6=3600w一天发20度电一般家庭够用了,就是储能很麻烦…

储能不麻烦只是太花钱,回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看自己一年用多少度电的。

一个亭子面积至少有12㎡

网友:
这个电能只能够一般家庭的照明用电。

网友E:
抖音上有个博主,用的8块板,一天发电30度左右,这个有12块板,供一家使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就是你自家,有可能上午盖下午就强拆,说影响市容

哈哈,你说啥就是啥,我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音上有个博主,用的8块板,一天发电30度左右,这个有12块板,供一家使用足够了 ...

这个只有6块,帖子开头就说了,亭子另边没有

网友F:
100平房子,一年用电1000元,这套光伏???元,可以用几年?

网友:
这是高级别的吧,比如示范类项目?

网友:
kW是功率单位,1kW一个小时一度电,他说的应该是整个公园252个太阳能板的装机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每平方米1年220度电,1年也只够一个月的

一平米一年抵用一个月,那么12平米就基本满足用电需求,想要用电自由那么只需要面积翻倍,考虑有一部分余量,30平米单晶就可以无忧用电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平房子,一年用电1000元,这套光伏???元,可以用几年?

1000元?2000度电够用吗?还能不能随手开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