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环能9V锂电充电电池 给万用表或者网线仪通用

楼主(2025-05-19):
9V电池,一个尴尬的存在,自从锂电出现后,我的主力表ow18b用的是锂电加升压充电模块改9V供电,另一个备用表61e就是用普通的9V叠层电池,过了保质期电量也不多了,偶尔拿出来测试会出现没电,于是乎一直在物色怎么搞。而那天逛拼夕夕就发现了这个神仙产品,价格不贵,主要当买外壳,以后自己增加锂电容量。

到手,蓝色外观。

正面,接口做的还不错。

貌似接口比较糙,好在能用即可。

另一面,tpc充电接口。

先撕开外包装贴纸。

粘性非常大,一旦撕开很难无损复原。

抽出接头电路板。

电路板上的元件比较简陋,但是可以看出貌似是升压模式。

芯片还是蛮多的,得包含充电、升压等等。

电池,容量不大,厚厚的泡棉固定。

电芯上只有个二维码,还扫不出东西。

骚的看不懂的参数。

复原后,万用表已经有电池,就挂在网线测试仪上先用了。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感觉还行啊

网友:
外壳还可以啊。

网友:
多少米入手的?看样子还可以,日后更简单了

网友:
能用不贵就挺好的

网友: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另外就是这东西看谁用,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是几年用一块9V电池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是两块聚合物电池+升压电路?

网友:
好像还有款2000mah的9v可充电,白色外壳,不知道虚标到什么程度?

网友:
测试了这个神仙产品的输出是多少电压了吗?

网友:
怎么不顺带测一下待机电流

网友:
买一个碱性的,可以用很久

网友:
表皮不粘胶可以用热风机吹吹就好解开了

网友:
升压电路有静态耗电,即使不用,电池电压会慢慢下降,时间长了会自动关断,最好给电池加一个小开关

网友:
芯片和pcb自己画就行

网友A:
芯片一个都看不到...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网友:
看着还不错,怕是有个200ma吧,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一个都看不到...

6脚的可以叫芯片不?

网友:
测一下纹波就好了

网友:
锂电池升压输出,纹波是问题,有的万用表会跳字。好的是升压充电加被动均衡芯片,2串锂电池输出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