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档拨动开关的逻辑图

楼主:
经测试,好像是这样的,以中间一组触点为固定一端,分别接通其他三组触点

网友A:
滑动刀闸吧,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刀闸吧,拆开看看

是的,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动刀闸吧,拆开看看

明天拆,哈哈

网友B:
你的分析是对的没必要拆开。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分析是对的没必要拆开。

哈哈,拆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一下知道啦!

就是万用表测的

网友:
设定2号针空:
1,2,3是相连的,滑块是间隔一个针位的。
所以依次是:1,3通;2,4通(因为123是连起的,表现为1,3,4通);3,5通(1也同时通,表现为1,3,5通)

快拆快拆,还水一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设定2号针空:
1,2,3是相连的,滑块是间隔一个针位的。
所以依次是:1,3通;2,4通(因为123是连起的, ...

应该是2、3相连,1不相连的

网友:
不错

走近科学

网友F: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

网友:
没必要拆吧,你补上虚脚位其与公共端一体,滑刀间距两个刀位,按图示二档位为通过虚脚接公共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

这个是双刀三掷就是这样的,我以前做三波段收音机就是用的这种结构的八刀三掷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样

你这个有6个针位了,楼主的貌似只有5个针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2、3相连,1不相连的

感觉你说的这种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