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99充电器被高压烧坏了,请问可以修吗?

楼主(2025-05-19):
IC99(3.0版)充电器买了很多年了,一直很好用。今晚刚刚手贱,我用笔记本的19V电源插了一下充电器的输入接口(标明是12-15V,只听到啪一声,然后就是臭味传出。我马上用IC99的原配电源试了一下,无法使用,肯定烧坏了。IC99好像已经停产,无法买到了。请问大伙这个IC99还可以修吗,到底要怎么修?

网友A:
可以的,找出坏掉的零件并换掉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直接垃圾桶

网友:
看不太清楚,这个三腿是MOS么,看着是不是烧糊了?背面应该还有DC-DC芯片挂掉了。顺着DC进线一路找下去。有丝印的还能搜搜零件,没丝印的就修不起来了。

网友:
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修

网友:
只要单片机不坏就有修好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找出坏掉的零件并换掉就可以修好了

666666如果程序坏了就重新写一个是吧

网友:
围观学习一下,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先找到输入电源到3.3V或5V的电源变换块的输出脚,测量没有对地短路的话,在这里接入3.3V或5V,如果不正常,直接放弃治疗或利用外壳准备下一步diy。
如果正常就只要更换电源部分的损坏器件了。因为你这个是输入电压过高引起,不难找

网友:
反正我没这水平,要不就咸鱼出掉,要不就拿起锤子大喊一声:妖魔鬼怪快离开

网友:
只能换新的啦!!!

网友:
一般都是一烧一片,外观好的器件说不定已经击穿了

网友:
先把U7 7533换个新的碰碰运气

网友:
我也有个金点阳的IC99,和楼主这个外观印刷不太一样,可能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9楼好评,都有门槛

网友:
U7是线性稳压IC(3.3V输出),这玩意烧了,大概率高压到了后级,也就是牛屎芯片大概率也坏了,可以换掉U7砰砰运气

网友:
我之前用可调电源充电忘改电压直接烧了不过换了个 mos好了

网友:
放弃维修,重新买个opus或者能研的bt3100,好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