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二极管支持蜂鸣声的表有哪些

楼主(2025-05-19):
主要是减少抬头看数值,习惯了,感觉也很实用,如果短路,直接长呜,我比校喜欢,罗卜各有所爱,所以收集一下。
优利德的UT18B MAX,UT18+ PRO, UT890D+、UT890C、UT61B+、UT61D+、UT60S、UT60BT、UT123D、UT89X、UT89XD、UT117C,胜利的VC86E ,众仪的ZT-Y,福禄克的F115,F116,F117,F87V,F289,F289都支持,日置的DT428 X系列 DT3801 支持,正点原子DM40系列支持,
我手上的表有DM40C,F289,F87V,DT4282,UT18B MAX,UT18B PRO,其它是网上查的,还有哪些?各大神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触及到我的盲区了,二极管档不就是为了显示数值么?

网友:
福禄克115也响,单手表,唯一缺点就是没有小电流档。

网友:
原来不是测通断用的呀

网友:
富贵 97 98 99 (包括同型号的oem什么天马6202,日置dt3801),富贵被收购后的安捷伦、是德手持表基本也是二极管带响

0660的很少带这个的,众仪好像就zt-x zt-y有(zt-y确定有,zt-x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及到我的盲区了,二极管档不就是为了显示数值么?

可以看一两个维修视频就知道。有经验的二极管档很多时候能做通断档用的,这种带声音的更方便,对着电路板测就是了,都不用看表,有压降就滴一声,短路的就长鸣。

楼主:
突然发现高端表都有这个功能,胜利我记得也有,

网友C:
楼主的表真多,这得都拿出来试试

网友:
最经典的 VC86E 都有的,二极管蜂鸣速度比其它的表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真多,这得都拿出来试试

没有,好多表都没有,网上查的,我看修哥的DM40测试的不同压降及短路不同声音,确实厉害,我都没注意,平常就是测看看响不响,

网友D:
这也不算什么高端功能吧

网友E:
楼主有这么多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不算什么高端功能吧

但是我没见利利普表,做成那DM40系列就厉害了,我不会评测我看到了,感觉不错,它是不同压降及短路不同响声,确实算不上高端,但你会发现高端表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这么多表呀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没见利利普表,做成那DM40系列就厉害了,我不会评测我看到了,感觉不错,它是不同压降及短路不同响 ...

但是如果是不同的声音的话,那就要经常用这块表了,不然不熟悉声音了

网友:
ut61e短接有声音,测量就没声音了,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两个维修视频就知道。有经验的二极管档很多时候能做通断档用的,这种带声音的更方便,对 ...

果然是 ,每太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很多都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