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儿童节快到了,给自己做个玩具热成像。

楼主(2025-05-19):
这次DIY真是给我好好上了一课!原以为0.2mm间距的三脚元件能轻松拿捏,结果显微镜下焊到第三颗就开始手抖怀疑人生,得亏群里的"吴彦祖分祖"们视频指导才没翻车

先上张成品图镇楼虽然精度跟工业级没法比,但排查电路板短路发热绝对够用,

项目是嘉立创开源的Umeko热成像,选择它当然是便宜咯,毕竟总成本才一百多(传感器某宝50块真香!)选ta就是看中性价比,白嫖的PCB打样必须薅羊毛
看看这坨陈年锡膏,加热后直接变身黑芝麻糊,洗板水刷了三遍还留印子...

最要命的还是这三个祖宗级元件~

本以为硬件焊完就胜利在望,结果USB一插电脑疯狂弹窗报错,整个人直接石化...

果断连夜下单针管装新锡膏救场(早该换的!)

在群里热心同学帮助下,排除各种疑难杂症,重新补焊主控时手都是抖的,生怕把焊盘掀飞~

直到上位机突然跳出设备识别提示,那感觉堪比游戏通关!

装上摄像头

哪知道屏幕死活不亮又给我当头一棒——排查三小时,最后原作者一句"查下3400"才揪出虚焊点

装上外壳~坎坷完成的愉悦感涌上心头~。

手上还有余料,用新买的锡浆重新做了一片~

用新锡膏复刻的第二版明显顺眼多了,焊点饱满得能当镜子照

前后对比下~

新旧两版的"双胞胎"合个影~这次经历让我深刻领悟:玩电子DIY,三分靠手艺,七分靠群友啊。

网友:
今天才看到其他贴子说三分靠手艺,七分靠工具

网友:
0.5mm以下只能靠放大镜

网友:
NB,这玩意群里看到一直想搞来的,一看好复杂没敢动手

网友:
洗板和没洗板的区别嘛

网友:
有点意思, 这是烙铁一个一个焊接的么??  直接铁板烧的话, 板子看起来会更工整更整洁

网友:
开钢网刷锡膏吧,比手焊快又好看

网友:
手艺不 错,小工具非 常实 用

网友A:
我的锡浆就用了一次,冷藏保存也没用,估计是没密封好。
锡珠都氧化了,稀释剂也救不了它,只能熔成锡块了……

网友:
100多搞热成像,可以啊。成品出吗?

网友:
你这搁这练外科手术啊

网友:
牌子货都5百往上,如果这个只要一百多还真的想自己做一个,能不能公布零件价格

网友:
LZ 手工焊已经相当了得了  佩服!

茶好些项目都没开工搞   就是手工没信心哈
不过也不急   现在兴趣主要在代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锡浆就用了一次,冷藏保存也没用,估计是没密封好。
锡珠都氧化了,稀释剂也救不了它,只能熔成锡块了 ...

锡浆钢网让成本迅速飙升

网友:
文案怎么有股子Deepseek味?

网友B:
请教楼主   上面图中(RP2040焊盘上)这样涂锡浆 烧烤后自动收缩的效果很好吗
担心万一全糊在一起    吸锡带没用过

网友C:
分辨率跟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上面图中(RP2040焊盘上)这样涂锡浆 烧烤后自动收缩的效果很好吗
担心万一全糊在一起    吸锡 ...

上图错误示范,,,多了一倍量不止。如图黄色区域不要有锡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跟精度怎么样,

玩具级别呢。分辨率是32*32差值上来的。主要是噪点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