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张不够两张凑,不锈钢魔术贴纱窗就是这样炼成的!不知道能否防住老鼠?

楼主(2025-05-26):
之前为防鼠,卫生间那一侧的窗都关着,冬天和春天还没啥,但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只留小缝通风差,不是个办法呀!
看来看去,就小卧室这扇平开窗窗框宽大(尺寸530x1420),比较好加魔术贴纱窗

按网店的魔术贴纱窗做法来做,只是纱窗网换成了不锈钢,全部材料都是以前屯的
不锈钢纱窗网原本是想用来裹空调机管道防鼠咬的,但实在懒得把阳台柜清出来
这次正好用上,就是只有600x1000大,得两张来凑

简单的工具,轨道灯导轨是用来压不锈钢网的

不锈钢网600宽,刚好合适那窗
裁剪好打包带

边缘卷起来,把打包带裹进去,提高牢固程度

下面贴魔术贴毛面

自带背胶,暂时定位没问题

上面贴丝带做美观用,再用订书机把四者订在在一起

转角后也如法炮制

为方便拉开,两个下转角用丝带做了个拉环,多订几下补强

一幅不锈钢魔术贴纱窗就做好了

窗框先贴一圈魔术贴刺面

把刚做好的纱窗贴上去,感觉还不错
上面还差一截

裁剪另一张不锈钢网,又做了幅小的
下边条内侧订的魔术贴刺面,方便和大的那幅上边条贴合

小的也贴上,完美度90%

底部是预留的拉环,试下还不错,为牢固后期需补强一下

终于可以开这扇窗了,通风的感觉真好!
魔术贴纱窗挺好做的,至少自我感觉良好,乘胜追击再研究一下厨房滑窗怎么加纱窗

网友A:
买磁吸纱窗条来安装,方便操作。

网友:
磁吸的平平的不好么

网友:
这纱网虽然是不锈钢的,太单薄挡不住老鼠,得通上电

网友:
乐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是要做个铝合金边框好些。

网友:
其实下面一块加上双层就OK,不用全部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磁吸纱窗条来安装,方便操作。

也考虑过,还买了两张A4的磁片,但感觉吸力可能拦不住老鼠,故改用更结实的魔术贴

网友:
自己动手,图个乐趣。

网友:
不愧为元首,日理万机

网友:
俺换不锈钢纱窗的时候,被据(刺)了好几下

网友:
这个边角会划手吗?

网友:
昨天我也收拾了一下窗户
买的老房子,后面只有玻璃窗没有纱窗了
问做一个纱窗要一百大元甚至还要高,所以就自己收拾了
开始时候是买的尼龙纱布封到室内了,但下雨开关窗户不方便
前几天买了也不知道是不是304的,反正上面写的是304纱布,还写着加厚加密。但我感觉也没加厚也没加密
我直接用玻璃胶在室外粘到窗户框上了,这样室内就不怕了就能自由开关窗了

网友B:
元首,为什么不装伸缩纱窗?你这开关窗户不方便啊。

这种也是不锈钢网,多方便。

网友:
防蚊虫毫无压力,老鼠那贼东西就不好说了。。。纱网还是单薄了点

网友:
订书针可订的地方多呢!低成本还方便!

网友C:
这纱防君鼠不防恶鼠!恶鼠~管你啥铁的、不锈钢的,照咬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纱防君鼠不防恶鼠!恶鼠~管你啥铁的、不锈钢的,照咬坏!

电子驱鼠器,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首,为什么不装伸缩纱窗?你这开关窗户不方便啊。

这个不错
应该挺贵的吧

网友:
金属网防吉瑞的效果肯定错不了,之前我用所谓的金刚纱,没几天就被吉瑞啃了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