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手头的一些小配件,整合了一个携带方便的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5-05-19):
老早以前买了个电压电流表,一直没时间弄,昨天拿出来弄了一下,加了几个接头,配了个壳。
最难整的就是这壳子了,挖洞挖得好辛苦!手艺一般,大家将就着看。

用到的零件基本就是上面这些,只是输出端的USB口最后换成了USB+type-c

这是接好后的效果,挖洞挺费事的,方形孔主要用的是木刻刀,一共挖了快2小时,接线挺简单,照这个表的说明接就行了。

盖好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是输入端,5525的母座+一个type-c母座

这是输出端5525的公头+USB+type-c母座

这是使用效果,基本可以满足90%的接口测电流和电压了。
不过有个问题,这个插在手机充电器和手机之间,手机不能快充,只能有5V的输出充电。。。。为啥?

网友:
影响手机充电头握手了 充电头检测不到协议 就不触发快充

网友:
手艺不 错,小工具挺实 用

网友:
之前炬为那个U表有过几块钱的车,不影响快充协议

网友:
要显示快充,要整个C 转C 公对母的线或PCBA,因为D+D-和CC等线要接上。

楼主:
明白了,是这个输入和输出端都只有两根线。。。

网友:
这么折腾,不如买个手机检测仪,然后改造一下,记住要四芯连。

网友:
生活的意义贵在折腾

网友:
开方口最好的办法是钻连续的小孔,用小钻头或者宝剑型刻刀可以很快的。

网友:
弄个小电摩吧,开方孔切几刀就好了

网友:
没有专用工具的情况下,能够制作好的确不容易。

网友:
折腾使我快乐

网友:
还是要有工具才好搞

网友:
快充要有协议

网友:
做的漂亮,携带起来方便

网友:
这种我也有一个,
电流显示,
线性太差,
不用好闲置中。

网友:
弄个小电摩,用金刚砂磨片在塑料上开孔,效率很高的。

网友:
看着别人能3D打印合适的壳体非常羡慕,业余爱好者最头疼的就是外壳

网友:
此类电压电流表头买过几个,读数线性都不太好,当作玩具随便玩玩还行,别指望能当仪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