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TL3842P电源_5.20(已弄好)

楼主(2025-05-19):
昨天下雨,气温忽高忽低搞得人很不舒服,修这个电源板也是修的人火大,这个电源是块各项保护比较全的板子,主电源芯片是TL3842TC,输出电压有正负5伏和正负15伏几路,电源问题为反复启动俗称打嗝,我一想这还不简单吗然后就。。。。。。。。。。。
随着时间流逝,心情也随着这个板子慢慢变得越来越糟糕,大致说一下维修情况吧
一开始想着电源打嗝首先查7脚供电发现电压在5到15伏之间不停跳变,然后就开始怀疑7脚的供电电容有问题,量了一下50V47UF的电容容量还有43UF应该没问题,7脚到副绕组的二极管查了也没问题,查芯片8脚也没5伏基准,于是加16伏直流电单独给芯片供电,还是没5V,又上网查资料有人说要加18V电压于是又加大到18V发现还是没有5V继续加大到19V多8脚才有了5.03V,于是在加19V的情况下查了一下各个脚的电压基本没问题,4脚3角波也有了6脚也有了17V驱动电压,查驱动管源极漏极也导通了,于是想着是不是后级有问题导致前级保护没出19V(因为我不确定这个板子是不是设计的19V供电,查资料3842供电并不是一个准确数值而是一个范围)于是挑起拆掉光耦3,4串灯泡接市电灯泡一闪一闪的从而我判断后级应该没问题,焊好光耦后又补焊了变压器焊点上市电还是不启动,变压器有轻微的嗞嗞声,手上暂时没有3842代换只有暂时搁置了

更新一下,板子已修复,确实是保护问题,属于隐形故障,TL431虚焊导致在路查正常,昨天反复查的时候发现手碰触431时偶尔嗞嗞声消失,于是果断补焊431故障排除,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心痛维修人头发掉了一大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痛维修人头发掉了一大撮

搞了一天,查资料查了半天,拆了焊焊了拆又半天,好累,还不如睡觉

网友B:
为什么没有测次级输出,也许次级某路有故障导致保护了呢?

楼主:
不死心刚刚换了个在正常电源上拆下的3842换了还是一样打嗝,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没有测次级输出,也许次级某路有故障导致保护了呢?

次极测过了也是电压跳动最高只有5伏多

楼主:
3842外围有二个三极管看不懂原理,估计也是保护,一个是C945另一个丝印写着44

网友:
昨天也修个电源,发现一个电容流胶,以为很轻松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死心刚刚换了个在正常电源上拆下的3842换了还是一样打嗝,晕死

供电的电容换一下,这个出问题的比较多,电容都用电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的电容换一下,这个出问题的比较多,电容都用电桥测一下

换过了,不是电容的原因,谢谢解答

网友D:
修电源,还得把次级电路描了才行

所以除非是很贵的电源,没有图的电源(次级比较复杂的)维修没有什么价值,当然很简单的故障除外。

画图分析,再维修试验,那不是几分钟的事情了

主要是电源太便宜了

网友:
二楼的,掉出来的头发呢?莫非让你扫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还得把次级电路描了才行

这是个仪表电源,要不然我还真懒得修,买一个又快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仪表电源,要不然我还真懒得修,买一个又快又好

既然宝贵,就花点时间画图

网友:
好像国羲兼容性芯片也有好多种型号了。

网友E:
按说3842的电路不难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3842的电路不难修啊

这块板子多了很多元件,既然3842是好的晚点我跑一下8脚5V为啥没有先,看看被什么拉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42外围有二个三极管看不懂原理,估计也是保护,一个是C945另一个丝印写着44 ...

看看那两个三极管是接到哪个脚的,跑一下电路图搞清楚保护的方式,然后测一下是不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导致打嗝的: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366447/article/details/1188717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那两个三极管是接到哪个脚的,跑一下电路图搞清楚保护的方式,然后测一下是不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导致打 ...

跑了二个三极管的连接图和另一个光耦的高压端简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二个三极管的连接图和另一个光耦的高压端简图

这两个三极管好像不是保护电路,看上去是8脚有了5V之后就断开启动电阻的供电,貌似有些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