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些keil软件编译的警告、错误提示会古怪的使人无从下手

楼主(2025-05-19):
昨天调试编译代码时我用的keil uv3提示了一大堆的警告、错误,直接给我弄不会了,详见如下:

DELAY.H(7): 错误 C132: '_delay_ms': not in formal parameterlist
EPD_E0213.C(19):错误 C132: 'main':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19):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
EPD_E0213.C(20):错误 C136: 'P_SW2': 'void'on variable
EPD_E0213.C(20):错误 C132: 'P_SW2':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136: 'P0M0': 'void'on variable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0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6: 'P0M0': 'void'on variable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0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0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0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1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1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1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1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2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2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2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2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3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3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3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3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4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4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4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4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5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5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5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5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6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6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6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6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7M0':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7M0':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244: 'P7M1': can't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EPD_E0213.C(21):错误 C132: 'P7M1': not informal parameter list
EPD_E0213.C(21):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
EPD_E0213.C(21):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0'
EPD_E0213.C(22):错误 C231: 'P3M0':redefinition
EPD_E0213.C(22):错误 C231: 'P3M0':redefinition
EPD_E0213.C(23):错误 C231: 'P3M1':redefinition
EPD_E0213.C(23):错误 C231: 'P3M1':redefinition
EPD_E0213.C(25):错误 C231: 'EPD_SPI_Init':redefinition
EPD_E0213.C(27):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500'
EPD_E0213.C(29):错误 C231: 'EPD_HW_Init':redefinition
EPD_E0213.C(30):错误 C231:'EPD_WhiteScreen_White': redefinition
EPD_E0213.C(31):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2000'
EPD_E0213.C(36):错误 C231: 'EPD_HW_Init':redefinition
EPD_E0213.C(39):错误 C231: 'Deep_Sleep':redefinition
EPD_E0213.C(42):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while'
EPD_E0213.C(42):错误 C141: syntax errornear '1'
编译 EPD.c ...
DELAY.H(7): 错误 C132: '_delay_ms': not in formal parameterlist
目标未产生
看着这些提示直接懵掉了,提示中指出的那些函数都是一些最常用的底层函数绝无问题的,而一些相关头文件内容的提示也不该有错,就在无计可施时突然想起来上次关闭软件之前曾在EPD.h文件中声明了一个新函数:void EPD_Dis_Part(u16 x_start,u16 y_start,u16 datas,u16 PART_COLUMN,u16 PART_LINE);匆忙间有没有加“;”呢?
打开EPD.h找到这个函数,果然缺少了“;”,就因为缺少这一个分号就触发了如此多的莫名其妙的错误提示,真是很诡异的事情。

网友A:
我之前玩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报错…

网友:
一步错,步步错,不用奇怪……有回也少了个";",结果提示void语法错误,找半天。

网友:
直接给我弄不会了

网友B:
每编程几行就编译一次。细致、小心!即使是调试好的大程序,偶然弄掉一个分号或其它一个符号,再编译可能会出现一大堆看不明白的错误!纠错都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编程几行就编译一次。细致、小心!即使是调试好的大程序,偶然弄掉一个分号或其它一个符号,再编译可能会 ...

我习惯模块化,一个C文件的代码也没多少行、错误提示也经常遇到,在C文件里的代码缺胳膊少腿时给出的错误提示大都靠谱些、有迹可循的,在h文件里出错很少出现而这次显示这些古怪的提示还是第一次碰到。勤编译确实能够避免很多问题,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玩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报错…

写代码编译报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次出错的提示真的挺唬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代码编译报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次出错的提示真的挺唬人的。

好歹可以解决了…我有时候只能绕道…

网友:
一般先解决最开始的那个错误,然后你就有惊喜。

网友:
一般像这种错误只需要关注第一条报错信息,第一条消除了其它报错自然就没了

网友:
可以试试,STC的 Aicube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
学习了,多编译

网友C:
尝试一下用AI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一下用AI写代码。

我也经常尝试用AI写代码,对于网上资源丰富的控制程序AI可以给出靠谱的代码,甚至有些代码可以做到上机能用,但是一些新型号的传感器、墨水屏这些AI给出的东西就比较离谱,现在我感觉这些公版的在线AI做一些资料翻译、查一下元件参数、做一些复杂运算是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一个分号弄满篇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