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算平滑平均值的方法

楼主(2025-05-19):
问题是这样的,
有一个外部中断,来一个脉冲计一次数
然后在定时器中每秒钟累计一次外部中断的次数,
我想要显示更平滑一些,
我想要这样来实现

第2秒计算第1秒+第2秒的平均值,
第3秒计算第2秒+第3秒的平均值,

每秒更新一次显示,
一时没想到代码要怎样实现,

网友:
一共就计算俩数据的平均值。弄个数组,两个元素,每次都数据放到数组里,计算这两个数组数据的平均值。

网友:
ai会替你搞定吧

楼主(2025-08-08):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醒

网友:
滑动时间窗口

网友:
先存数组然后排序做异常数据剔除最后做平均算法,这样不是输出真实数据但看上去会更漂亮.

网友:
不是一般是 采样5次  丢掉 最大 最小值  然后求三次的平均值 这样更平滑吗

网友:
外部中断是硬性事件,进入一次就累加,可以采用1s计时到后,再去刷新显示的思路实现,

网友:
要是把采样记过累积平均,就会出现错误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醒

低端单片机用除法效率会低
使用移位方式(移两位等于除4):
F=(sum * 10) >> 2;
四舍五入:
F=(sum * 10 + 2) >> 2;

网友:
问下deek吧,这个一般都会有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