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山拆解:拆个破烂,节亮宝 LED 5W小灯泡不完全拆,散热片还算合格

楼主:
如题,近期本地雨水较多,所以上下班路上顾着雨衣及赶路,路边就不多看了。。。

周末送孩子去兴趣班后,在他们那个工作室附近走了一会,有几家实体店铺又在拆拆补补,于是好奇心驱使走近看看有没有漏可以捡(哈哈,这该死的垃圾佬情节啊。。。)

果然有料,泥水工丢出来门口的碎砖块旁有一个LED节能灯泡,还在另外一个闸机附近捡到一根SMARTDEVIL(闪魔)的TYPE-C充电线(洗净后实测可以正常支持HUAWEI的66W快充及PD功能),本着一个也不能错过的精神,统统打包带走。

品牌:节亮宝
型号:LED 5W
参数:50/60Hz 85-265V 2019-12

这个灯泡的驱动/主体部分有个小缺口,所以匀光罩脱落。

拆起来就非常容易了,试着弯折一下主体的壳,已经风化变脆,所以和饼干一样轻松撕去。

6个LED灯珠,看样子应该是0.5W的功率,所以3W左右比较正常。

再把已经干透的704胶刮去一部分,把散热板拉出来,厚度差不多1mm,还算可以,还算可以。

驱动没完全取出来,打算到时找个E27的灯座试试看还能点亮不再考虑是否需要把线剪断了再拆出来。

最近还有拆开MEDIA的空调扇清理灰尘、NISSAN汽车更换启动电瓶(又花掉几百大洋)等事件发生,攒着慢慢发呗。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目测灯珠正常,不过散热远远不够,建议调整到2-3w使用

网友:
有可能灯是好的

网友:
这灯发热有些大,外壳都过热老化了。

网友:
看样子灯珠没坏,驱动坏了?

网友A:
电瓶换的什么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瓶换的什么品牌的?

从日产合作方的骆驼牌换成了VARTA(瓦尔塔)的鸿雁电瓶

网友:
里面电容怀孕没有?,,,谢谢分享

网友:
灯板连线都变色了,看样子发热量不小或长期期发烘烤

网友:
这灯看样子也没怎么用嘛

网友:
用的多的情况下,散热肯定不足

网友:
从坏的阳光照明球泡灯取合金螺头,换掉楼主灯具铁螺头。顺便看下驱动,换电阻调低到3瓦更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日产合作方的骆驼牌换成了VARTA(瓦尔塔)的鸿雁电瓶

VARTA(瓦尔塔)的鸿雁电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