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0大元搞的WARN黑光UV手电

楼主(2025-05-19):
淘宝偶然看见的 20大元的黑光手电,看着还像那么回事,用来检查荧光剂,固化uv胶水可能不错。

实物图忘拍了,拿网站图假冒一下。

首先遭殃的是灯头,后边按键跟充电口是压进去的,塑料过盈配合,拆开灯头,拉出灯珠,用硬物顶一下电池整个屁股就出来了。

滤光镜跟塑料灯碗

灯珠是这样放进去的,没用散热座,差评,不是照明手电一直开,一般开一会就关了,估计没烧过灯珠,售后没接到过投诉,就没管这个缺陷吧,20块要啥自行车呢。

扒拉出来的365nm灯珠,3.8V测试下能跑1.2到1.4A,功率不小了。

灯桶里有几个栅格,估计是给竖插的电路板用的,公模件。

怼出来的屁股,一个显示屏,一个按钮,一个c充电口

led驱动管,8205s 双nmos管。

lr4057充电管理

A1SHB pmos,估计给显示屏供电用的

控制芯片按惯例打磨掉丝印了。啥都没有

14500锂电池,无纹身的好青年,一点都标识都没有。

找了片保护板,攒上,热缩管套一下,假装有保护吧。

重新焊好线路,装起来。

开机,工作正常,没翻车。

码完收摊。

网友:
外观还是挺威猛的

网友:
手电的宣传图看着挺好 看

网友A:
想要,想要,是可拆拆卸18650就好了。

网友:
20大元还是超值的。

网友:
这种14500电池不好用,能改18650就好了。

网友B:
不错,这玩意买来干什么用的?验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想要,是可拆拆卸18650就好了。

普通18650直筒换个灯珠就行了,镜片可换可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玩意买来干什么用的?验钞?

照餐巾纸里的荧光剂,贴身衣物,洗漱用品,等含有荧光剂就发亮。
uv固化胶水,珠宝鉴定,宠物猫狗排泄物,某些菌群检测,,,用途也挺多的

网友:
和五六块的紫外线灯什么区别呀

网友C:
它真能照出黑色的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真能照出黑色的光吗?

网友:
外观还是高大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餐巾纸里的荧光剂,贴身衣物,洗漱用品,等含有荧光剂就发亮。
uv固化胶水,珠宝鉴定,宠物猫狗排泄物 ...

固化胶水要特定的频率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化胶水要特定的频率才行吧

紫外线(Ultraviolet,UV),UV灯固化uv胶水,没什么问题啊。365nm的紫外光,光速 = 频率 x 波长,特定365nm波长,就是特定频率。光刻机用的极紫外光 (Extreme Ultra-violet) 俗称EUV。
用来固话这种滴胶,几秒钟凝固,功率越大能量越强,凝固越快。修复pcb用的绿油黑油,我也用这个灯照啊,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想要,是可拆拆卸18650就好了。

淘一个宝啊,你想要的都有

网友:
5W的功率就不错了

网友:
还阔以,就是电池拉跨

居然还有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