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四川天邑1608拆机,被我刷砖了,求助TTL接线位置

楼主(2025-05-19):
昨天用usb burning tool接线后,短接也能识别,但是无论什么包都卡1%。

后来你通过开心助手进线刷,刷成功后,开机黑屏,目前想通过ttl看有没有什么输出信息,找了全网都找不到哪里接ttl
求助大佬们,为什么我刷成功后,黑屏,黑屏后如何自救。
芯片是晶晨S905L3B

网友:
第一张图片左侧标注为J4的四个接口就是TTL接线的地方。

网友:
那个4排针位置应该是ttl

网友:
镜像烧写卡1%有可能是因为芯片开了高安导致的。

网友:
估计没找到合适的刷机包。

网友:
第一张图左边那4个点感觉像,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