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 usb hub 接多个设备会卡

楼主(2025-05-19):
大家有没有发现 , 当usb hub 设备接多了以后 , 会卡顿,  不是电源不够.  就是隔2秒卡一下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USB的集线器是用中断的方式去控制和访问最终设备的,偶尔出现带宽不够的时候就会卡顿一下,很正常,参考水管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usb带宽是共享的,所以不要都插在一个root口上,这个可以看设备管理器
另外usb的cpu占用会比较高

网友:
总线方式,共享带宽,正常的。

网友:
没用过USB HUB,原来还有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USB设备需要电脑主机CPU主动轮询访问,且USB HUB上接了所谓的上报率1000HZ的鼠标,键盘键盘 HID 设备。
1、电脑CPU性能不够的话
2、尤其是那种廉价的STT架构的USB 2.0 hub
3、同时还接了很多USB 2.0的设备,卡顿真的有可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