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都 喜欢飞牛??

楼主:
这下载不行啊。。。

这是黑群的。
在爱快里的

他就这速度
我真的开心不用买会员的。

以下是用一个主机做的飞牛。。

这速度 真的无语了。

网友:
不知道,我用的OMV,飞牛刚兴起时安装过,不支持普通文件系统立马放弃

网友A:
NAS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蛋了,还是不要折腾了,会导致当地ISP封杀你的上传!

网友:
这Q士的电影很有意思啊,是不是我理解的那种骑士?就是不知道是有马的骑士还是没马的骑士

网友B:
飞牛其实哪哪都一般,很多应用都是通用的docker一键部署的,根本不是专有。
但是有三个点你不得不说很切中普通人需求:
1 免费的内网穿透,个人测试比群晖好用一些且稳定。
2 足够简单,没有复杂的设置,没有让人搞不清楚的功能,高级的需求可以自主实现。
3 最让飞牛流行的,就是它平台的通用性,只要是X86,无论配置如何,都能轻松安装流畅运行。

另外还有一个点普通人不需要,但是个人很满意,就是基于debian,那么自己安装过桌面环境、装个screen运行后台任务都是和普通linux完全一致,没有任何阉割和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牛其实哪哪都一般,很多应用都是通用的docker一键部署的,根本不是专有。
但是有三个点你不得不说很切中 ...

1 免费的内网穿透,个人测试比群晖好用一些且稳定。
这个我还没试过。这对我无用。。什么样的人要在外面看家里的电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免费的内网穿透,个人测试比群晖好用一些且稳定。
这个我还没试过。这对我无用。。什么样的人要在外面 ...

需求不是看电影,而是随时随地可以连上在家庭内网里面的飞牛。
目前品牌NAS都有这个,但是品牌NAS价格在那里,自己搞的NAS系统可以利用手头旧硬件,但是内网穿透一直是比较折腾的,我为了内网穿透一直有续费云服务器的。

网友:
一时兴起装了飞牛,发现基本吃灰,改天把硬盘卖了拉到

网友:
为什么我的速度能跑满?

网友:
因为软广吧...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网友:
飞牛这次升级搞废了,网卡驱动不支持了。。。打算重装呢

网友:
飞牛备份照片用,主力机用windows,有需求直接远程控制

网友:
虚拟机安装了一个,这就是一个linux呢,速度不错。

网友:
下载跟你用什么系统有毛线关系?关键看软件,说实话liunx下没一个能打的,win下一个比特彗星直接把tr,qb秒成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AS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完蛋了,还是不要折腾了,会导致当地ISP封杀你的上传! ...

nas不是pcdn,没人会封na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as不是pcdn,没人会封nas

你上传就封你,就是这么霸道,没得商量!

网友:
百度云nas会员79下载满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传就封你,就是这么霸道,没得商量!

哪有这么夸张,除非7x24小时pt,一般下载哪来那么大上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