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0V锂电池组,因缺电被锁死了,有可能解锁吗?

楼主(2025-05-19):
这是5节锂电池串联的,20V,用在电动水枪的,
上次用光电量,忘记立刻充电,放置了一周,才想起来充电,已经充不进去电了

测量电极的电压,掉到了8V

尝试过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到3.7V以上
依然不能用原装充电器充电

电池管理芯片是
CellWise
CC9053
ALAPLP2D

请教懂这种管理芯片的侠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

一张参考电路图

电路全图

网友A:
哪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啊

网友:
20元 如果没有硅基电池的话  还是很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啊

一个杂牌的电动水枪上用的

楼主:
水枪的牌子是YOFIDRA

楼主:
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超过3.7V以后,装在水枪上可以工作,但还是不能用原装充电器充电

网友:
这种设计真坑人啊

网友:
既然电池有输出,就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这么屌,直接换保护板子

网友:
这就是个傻瓜芯片,只要单电池满足就会开始放电,不存在锁定问题,不能放电要么电池已经没有了放电能力,要么就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充电器,正常来说不应该

网友B:
要不电已经满了充不进电要么是充电器坏。

网友:
电动工具一类的不会像笔记本电脑电池吧,每节电池单独充满再试试

楼主:
我查找CC9053无果,找到个CW1053,是个类似五节锂电池保护电路,

16脚控制一个冒死管作为充电开关

图片中A19T正好是相同的作用

我怀疑这个A19T坏了,

16脚经过一个电阻连接mos管的栅极G,不充电时这个G脚电压,3.6伏,这足够mos管导通了,

可是当插上充电,源级S电压22.4伏,栅极电压G增加到16.5伏,而漏极D竟然没有电压,而漏极D是经过二极管单向导通连接到电池正极的

估计是A19T烧毁了

网友:
戴森电池保护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电已经满了充不进电要么是充电器坏。

这款电动水枪,带了两块电池,一块电池没坏,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没有全局图片,但看脚位像是牧田款通用版啊。这种板子都没有锁。

楼主:
我对PMOS理解错了,16脚电压应该降低,G栅极应该是低电压,PMOS才能导通 ,16脚,一直是高电压,所以A19T一直是截至的

不充电的问题还是处在电池管理芯片,是不是因为五节锂电池电压不同,才导致16脚一直是高电压,充电截至

楼主:
PMOS管A19T的栅极G与源极之间有个电阻,默认拉高了栅极G电压,PMOS默认截止,只有电池控制电路16脚低电压,PMOS才能导通

楼主:
我只能再尝试把五节电池都单独充满,看看电池控制电路能不能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