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教一下52811编译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使用keil5打开别人的开源代码52811,不改动直接编译hex后烧录进主板不能运行呢?用作者制作的hex固件就可以。我自己编译后的就不行,一开始以为是没有烧录蓝牙协议栈的关系,然后用merge工具把协议栈S112.HEX和app.hex合并之后烧录也不行。而且原作者固件上电时指示灯是蓝色的,我制作的固件上电的时候是绿色的。但是如果先烧录原作者固件,然后上电同步一下,再直接烧录APP部分又可以运行。小白一个请大家解答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这问题太大了...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楼主:
额,该怎么表述呢。纯小小白,不懂怎么表述才能说到重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该怎么表述呢。纯小小白,不懂怎么表述才能说到重点

我也不懂,不过我猜要看一下人家推荐的编译环境和你的编译环境,还有操作步骤等等...

二○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不过我猜要看一下人家推荐的编译环境和你的编译环境,还有操作步骤等等...

不懂,编译环境导入他的源码不是会自己同步好吗?还需要自己配置一下么。

网友B:
烧录的地址不对?

网友:
转观一下,我年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的地址不对?

对比了一下地址是一样的,但是代码内容app部分就不同了
这是原作者19000之后的代码和结束地址

这是我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