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一个温度探头接在两个数字温度计上 ,翻车

楼主:
因为需要用到一个温度探头接在两个数字温度计上,让两个温度计显示同样的温度,现实翻车(实际上也无知无畏)了,两个温度计示数不停跳动,而且没有一个示数是对的,想问下大虾们,怎么改动能让两个温度计共用一个探头显示同样的温度。

网友A:
各走各的通道,不要并在一起试试。

网友:
温度计是检测探头的电阻值,两个设备并联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走各的通道,不要并在一起试试。

请教,怎么各走各通道?

网友:
这个又不贵

网友B:
他这探头不是数字的是电阻的吧,两个互相干扰,换个一组接线对调下试试,估计不一定有用

楼主:
有现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探头不是数字的是电阻的吧,两个互相干扰,换个一组接线对调下试试,估计不一定有用 ...

其中一组对调接线,一个温度示数直接干到负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组对调接线,一个温度示数直接干到负数了

我去,哈哈哈,说明你现在接的还是对的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温度计接一个探头

网友:
要不加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吧,手动切换

网友:
主机负极并联,传感器线采集只并接一根,另一根悬空!

网友C:
这是什么鬼需求?两个显示器一个温度计,好诡异的做法。换数字模块,用通讯协议访问得了

网友:
不现实输入阻抗已经变了,数值肯定不同。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

网友:
两个温度计被砍下一个头

网友:
完全同步一样,有点儿难吧,,用两个镜子做个真是的镜像,哈哈哈

网友:
去掉其中一个的分压电阻试试,记得要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鬼需求?两个显示器一个温度计,好诡异的做法。换数字模块,用通讯协议访问得了 ...

每个字都认识,合在一起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