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4g安卓儿童手表一个

楼主(2025-05-19):
4g安卓儿童手表一个

如图 走咸鱼40不包邮 能刷抖音 但是被我恢复出厂以后装不上了 应用商店装app提示不允许安装应用 adb应该可以 懒得试 开热点没问题

网友A:
被你刷成安卓手机手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你刷成安卓手机手表了。。

没有 来就是这个民间系统 我想刷回原厂找不到包 而且也没有合适的数据线 原厂线只能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来就是这个民间系统 我想刷回原厂找不到包 而且也没有合适的数据线 原厂线只能充电 ...

拆机引线出来呗,重点是你没找到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引线出来呗,重点是你没找到包。

后壳好像是封死的 只能往磁吸触点上飞线 没那技术 怕清理不干净 包估计都被贩子举报完了 这机器在闲鱼上不少贩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