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日规100V 600W户外电源维修改造

楼主(2025-05-19):
这些外贸电源应该是某个代工厂(充电器是迪比科的机体等看不出来)倒闭的库存,都是有问题的返厂库存。基本参数是0.6度电,纯正弦波输出100V 重量大概8KG左右

EVOPOW、电小二、斯丹德600W大功率户外电源CL-600 好多个变种型号,看外观基本是一套模具

根据网友反馈有多个版本 三元锂9并6串、7串铁锂、8s大圆柱等。前面两个我有TB分别 29X 35X入手的
吃亏经验选底部名牌生产日期近的好,贵的那台是23年日亚退货的,拆开一看软包有一组虚焊,解决后一切正常
便宜那台看PCB是21年的东西,电池组亏点保护单独冲到3V解除。但面板不亮,19V输入结果输出50V。对比铁锂版本没找到问题点,还没修好

还想着平仓好不亏那么多,结果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闲话不多说,进入正文 看到咸鱼和TB评论区有人提到改220V方案 抛砖引玉等专业大佬一起交流

1.先上参考资料  咸鱼某老哥维修指南

2.拆机

3.改电压资料

楼主:
同步下面板维修案例。适用于输出50V损坏的板子
1.断开19V DC输入的2颗R005采样电阻,这样禁用DC升压充电电路,后续得飞线到电池自己想办法充电

2.修正控制单片机供电。屏幕下方串联了2路LDO 推测第一个降压到12V然后第二个降压到3.3给单片机和屏幕供电
我手头板子遇到的问题是第一路100R的电阻烧了,拆下更换后发现第一路LDO也损坏了。所以加了7805飞线过来修复

3.目前控制板显示正常。车充 USB AC等开关正常,但USB升压部分芯片估计被之前高压弄坏了。买了新的SC8815芯片待验证

补充内容 (2025-6-11 17:57):
最新进展更换USB测的南芯SC8702后可以通过USBC给电池充电。DC飞线到B+的话开机就会提示充电中(实际未接电),导致充电功率无法正确显示,就这样吧....

楼主:
占楼待编辑

网友:
666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没研究过逆变器,但是110改到220v,不换变压器估计难

网友(2025-08-19):
谢谢楼主。淘了一块迪比科的2KW110V逆变板,希望得到楼主的支持帮助。在此先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