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台式风扇改装挂壁式,坐马桶不再汗流浃背

楼主(2025-05-19):
卫生间用的一台风扇,由于平常是平放在壁柜上面的,风向不能向下,周日有空改装一下,这样子坐在马桶上都能享受了

成品图如下,这是装在卫生间上面的一个角落里,下面是洗脸盆,风扇正向对着马桶,窗户上还有一个排气扇,两个控制开关放在卫生间门外

风扇底板开孔,用角码固定的,以前有买一些90度角码,把它砸平了

螺丝也是平常 撸的,M3-M8的机丝和自攻丝各种规格 ,这里用的是M4的机丝

墙上打两个孔,用的玻璃三角钻头,没有用电锤了,直接钻,打上胶塞

这套房子的水电是自己做的,所以积攒了不少工具,家里改装各种活都可以自己做。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
至少省了50的人工。

网友A:
再加个人体感应,人走自停。

网友B:
风扇看着个头不大挂这么高会不会风力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看着个头不大挂这么高会不会风力变小

不会,风力很大

网友C:
夏日拉屎的烦恼你是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日拉屎的烦恼你是懂的

哈哈,最好是装空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看着个头不大挂这么高会不会风力变小

6年前花了99元买的空气循环扇,这种风扇风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个人体感应,人走自停。

简单点好

网友:
夏天真是刚需

网友:
在夏天厨房里,还真需要这个东东。

网友D:
也可以买那种集成吊顶的标准模块风扇(叫凉霸)也是百十块钱,

洗澡时卫生间顶部湿度很高,浴霸凉霸这些设计上都考虑过高温高湿环境

但普通循环扇就不一定了,耐用性需要时间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买那种集成吊顶的标准模块风扇(叫凉霸)也是百十块钱,

洗澡时卫生间顶部湿度很高,浴霸凉霸这些设 ...

我这个循环风扇用了至少有6年了,两个卫生间和厨房都有安装,厨房是装在水槽上方的墙上,这样洗菜洗碗的时候都可以吹风,夏天真的很实用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台扇的受力不同,要选择适合这样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