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贴片陶瓷电容漏电电流测试

楼主:
     今天有些时间,来做实验验证一下陶瓷贴片电容组漏电电流实际有多大,验证遥控器加电容对电池是否有影响。相关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631&fromuid=1956347
     实验过程不是很严谨,设备也简漏。
     一次使用4.2V锂电池作为电源,测得漏电电流大概在0.06~0.1uA跳变。查资料,检索网上信息,纽扣电池容量一般在180mA~220mA之间。取中间值,200mA。计算得出:200mA的纽扣电池正负极之间只并联容量为450uF耐压为16V的贴片陶瓷电容组的情况下,电容组自身漏电,可以持续放电228年。
     一次使用和纽扣电池电压接近的电压在3V碱性电池的时候,测得漏电电流大概在0.03~0.07uA跳变。也同样按照纽扣电池容量200mA计算得出,电池可以持续放电326年。
     这次测试结果只测试了一个大概,朋友们如果有更好的更精确的设备,更严谨的测试方法也可以测试一下,测试出更具可靠的结果。
     每家的陶瓷电容具体参数会有出入。此次实验不具有普遍性。我测试的时候,试过对电容组哈一口气或者用手往电容组扇风,测试结果都会有较大幅度的跳变,实际在使用中电容组漏电电流和其他很多因素相关。
    实验结果粗略显示陶瓷贴片电容组的漏电电流很小,对电池的影响很小,对使用时间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下面是实验过程的照片。实验中的不足之处望大神指正。

网友:
只要是正品的电容,其漏电流应该不会超过电路自身的静态电流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贴片陶瓷电容,可以理解为没有漏电的情况。
所谓的漏电出现在电容损坏的情况下,陶瓷电容容易受外界应力损坏,比如跌落引起电容内部裂纹,这个不是主管意义上的明显摔裂。可以是很轻微的,肉眼不好分辨。亦或者高温热冲击环境,比如手机CPU附近易发。轻微漏电会加速电池消耗,严重漏电约等同于击穿,造成设备短路不开机。被调侃称之为“发财电容”。

网友:
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早期生产工艺的问题,瓷片电容的极板上,金属会慢慢扩散到介质里面去,工作条件不好的话,时间一长就漏电了

网友:
陶瓷电容主要是容易碎裂击穿,尤其是遥控器这种随身携带的应用,容易摔坏,这时候漏电就很恐怖了。折腾无止境,换聚合物钽电容

网友:
你那个漏电如果是焊接好后,清洗干净,恐怕更低,甚至量不到,因为我试验过,12v的电压,测试了11种不同厂家的陶瓷电容,没有焊接过的,绝大多数,61E测不出漏电流,一旦焊接过,就可能出现了,但也是看时间长短和温度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助焊剂的影响。
很多助焊剂是存在吸水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贴片陶瓷电容,可以理解为没有漏电的情况。
所谓的漏电出现在电容损坏的情况下,陶瓷电容容易受 ...

发财电容,有典故吗?

网友:
纽扣电池常用的2032吧,有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贴片陶瓷电容,可以理解为没有漏电的情况。
所谓的漏电出现在电容损坏的情况下,陶瓷电容容易受 ...

如果手机掉地上了,会不会引起电容内部裂纹,导致电容损坏,即使手机外面看不出损坏痕迹?

网友:
遇到过,板子上面这种小贴片电容漏电非常难查出来,不像短路万用表容易测量发现

网友:
原来电容漏电是这么测的

网友:
你这个不是漏电电容,而是正常电容。至于测试工具我觉得没有意义,本身的精度误差就很大,我几块廉价玩具表的电流都不一样。修手机的才深刻知道什么叫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