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盒子烽火HG68-0LF/KA/KD/L/R/MC等盒子固件救砖刷机资料汇总

楼主(2025-05-19):
刷机工具说明:

方法一:Amlogic_USB_Burning_Tool v2.2.5(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5)和Amlogic_USB_Burning_Toolv2.2.7(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7)晶晨S905L3S/S905L3SB 线刷工具。

晶晨S905L3S/S905L3SB专用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5和晶晨线刷烧录工具v2.2.7。

方法二:晶晨S905L3S   S905L3SB-BL(bootloader)加载刷机工具

S905L3SB-bootloader(BL)加载工具使用方法:

先打开晶晨烧录工具,像正常刷机一样插上短接神器,插上数据线开机,这时候电脑喇叭会叮咚叮咚响。
这时候执行S905L3SB-bootloader(BL)加载工具,按任意键,喇叭出现两声高音的叮咚就是联机好了。

线刷方法:(新手参考借鉴一下)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请在固件文件或者百度查找短接点示意图,如没有的话,请准备一个晶晨免拆短接神器是最佳的
(晶晨芯片的盒子平时大家都不再拆机短接了,一般都会用免拆短接神器了,所以固件也都很少有人研究短接点和分享短截图展示了)。

提示:首次刷机开机后可先恢复出厂设置一次。

下载地址:
https://www.123912.com/s/quS3vd-KkI23
https://wwwu.lanzoub.com/b0j0kr0wj密码:f9xj

打包的文件内容如下:
1、烽火MR622-KK融合机
(1)784-电信烽火MR622-KK融合机_海思MV310_芯片_安卓9_强刷卡刷固件包
(2)515-电信烽火MR622-KK融合机_海思MV310_安卓4.4.2_强刷固件包
(3)515-电信烽火MR622-KK融合机_海思MV300_安卓4.4.2_强刷固件包
(4)各型号短接图
(5)烽火MR622-KK融合机-刷机说明及教程(海思MV300 /MV310) 文档
2、HG680-LF
(1)烽火HG680-LF-晶晨S905L3S(B)-2+8G/2+16G-通刷线刷固件包
(2)各型号短接图
(3)固件路径--《晶晨S905L3S(B)_9.0_通刷固件包》.txt
(3)刷机教程.txt
3、HG680-KA海思芯片
(1)515-烽火HG680KA_HI3798MV300 /MV310_当贝桌面免拆机/强刷固件包(强刷可救砖)(亲测)
(2)778-烽火HG680-KA_海思HI3798MV310_安卓9.0_U盘强刷固件包
(3)762-烽火HG680-KA_海思HI3798MV310_安卓9.0_U盘强刷固件包
(4)619-烽火HG680-KA_HI3798MV310处理器_TTL海兔线刷烧录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 .zip
(5)43-烽火HG680KA-Hi3798MV310-当贝桌面卡刷/强刷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6)42-烽火HG680KA-Hi3798MV300-当贝桌面卡刷/强刷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 .zip
(5)各种机型短接图
(6)强刷救砖及卡界面教程.docx
(7)刷机注意事项.txt
4、HG680-KD
(1)【超级桌面】烽火HG680-KD-海思MV320芯片-2+8G-安卓9.0-强刷卡刷固件包.zip
(2)【当贝桌面】烽火HG680-KD-海思MV320芯片-2+8G-安卓9.0-强刷卡刷固件包.zip
(3)【当贝桌面4.0】烽火HG680-KD-海思MV320芯片-2+8G-安卓9.0-强刷卡刷固件包.zip
(4)【全网通桌面】烽火HG680-KD-海思MV320芯片-2+8G-安卓9.0-强刷卡刷固件包.zip
(5)【小推桌面】烽火HG680-KD-海思MV320芯片-2+8G-安卓9.0-强刷卡刷固件包.zip
(6)短接图
5、HG680-R
(1)烽火HG680-R_非高安版-晨星MSO9280芯片_安卓4.4.4_当贝桌面刷机固件包(内有教程) (亲测).zip
(2)刷机教程.txt
(3)刷机注意事项图
6、HG680-MC / HG680-MY通刷
(1)烽火HG680-MC 不分地区-通用-原机全分区备份TTL救砖包(内有教程)+刷机固件(亲测).zip
(2)烽火HG680-MY/烽火HG680-MC/海信IP202H/海信IP203H 晨星MSO9385 安卓9.0-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亲测).zip
(3)烽火HG680-MY/烽火HG680-MC/海信IP202H/海信IP203H 晨星MSO9385 安卓9.0-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zip
(4)烽火HG680-MC-修复网络不能自动获取-当贝桌面TTL升级固件-内有教程(亲测).zip
(5)烽火HG680-MC 晨星MSO9385 安卓9.0-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6)各种盒子主板图
7、HG680-L
(1)S905L3(B)短接点参考示意
(2)S905L-B短接点参考示意
(3)HG680-L如何区分高安
(4)烽火HG680-L_S905L-B_高安版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教程).zip
(5)烽火HG680-L_S905L-B_非高安版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教程).zip
(6)烽火HG680-L_S905L3_非高安版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教程).zip
(7)烽火HG680-L_S905L3_非高安版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教程).zip
(8)河北联通烽火HG680-L_S905L3-B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主板图及短接点(亲测).zip
(9)烽火HG680-L_S905L-B_高安版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主板图(亲测) .zip
(10)联通版烽火HG680-L_S905L-B_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内有主板图(亲测).zip
8、HG680-KB海思芯片
(1)烽火HG680-KB 海思HI3798MV310 安卓9.0 U盘强刷固件包
(2)烽火HG680-KB Hi3798MV310 安卓9 当贝纯净桌面 海兔烧录固件包
(3)烽火HG680-KB-Hi3798MV310-免拆-当贝桌面强刷固件包-内有短接点及教程(亲测).zip
9、HG680-KAS
(1)烽火HG680-KAS-高安版-HI3798MV310芯片-免拆优盘刷机固件包【亲测】
(2)四川电信烽火-高安版-HG680-KAS HI3798MV310 当贝桌面-免拆刷机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
10、HG680-KA/ KBGK6323国科芯片
(1)强刷教程及短接点提示
(2)烽火HG680-KA/HG680-KB GK6323V100C-通刷-TTL海免线刷烧录包-可救砖(亲测).zip
(3)四川电信烽火HG680KA 高安版(CA)(黄标4K)国科GK6323V100C-当贝桌面短接强刷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4)烽火HG680-KA/HG680-KB GK6323V100C-通刷-当贝桌面强刷固件包(亲测).zip
(5)烽火HG680-KA/HG680-KB GK6323V100C-通刷-当贝桌面强刷固件包(亲测).zip
(6)烽火HG680-KA/HG680-KB GK6323V100C-通刷-当贝桌面强刷固件包(亲测).zip
11、HG680-J/ HG680-V通刷
(1)高安版(上海、河北、广东、福建、黑龙江、湖南)烽火HG680-JHi3798MV100 内有短接图和教程(亲测)
(2)烽火HG680-V Hi3798MV100 安卓4.4.2 当贝桌面卡刷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4)烽火HG680-J/V-Hi3798MV100-当贝桌面卡刷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4)各盒子短接点图/放大图
(5)刷机教程.txt
12、烽火MR820融合4G版
(1)烽火MR820融合4G版 超级UI免拆卡刷刷机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2)烽火MR820融合4G版 当贝桌面免拆卡刷刷机固件包(内有教程)【亲测】.zip
(3)短接图
13、烽火MR820-KK
(1)烽火MR820-KK MV300 原机备份精简-当贝桌面TTL刷机固件包(可以海免烧录刷机,也可以命令替换刷机)(已ROOT)(可救砖).zip
(2)短接图
14、烽火I10_H3
(1)烽火110 全志H3 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亲测).zip
15、MR820-LK融合机
(1)贵州电信烽火MR820-LK融合终端 GK6323V100C-当贝桌面强刷固件包-内有主板图和短接点(亲测).zip
(2)黑龙江电信烽火MR820-LK融合机-HI3798MV310-当贝桌面免拆一键卡刷固件包(亲测).zip
(3)贵州电信烽火MR820-LK融合终端 国科GK6323V100C-拆机卡刷强刷(刷机教程).txt
16、HG680-Y
(1)湖北电信烽火HG680-Y Hi3718C TTL拆机刷机及安装软件教程.zip
(2)湖北电信烽火HG680-Y Hi3718C ADB免拆机刷机及安装软件教程.zip
17、HG680-LC / HG680-LY / HG680-LV通刷
(1)烽火HG680-LC/HG680-LY/HG680-LV 安卓9 通刷 S905L3B 优化开机速度 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亲测).zip
(2)广州移动烽火HG680-LC/HG680-LY/HG680-LV 安卓9 通刷 S905L38 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亲测).zip
(3)湖北移动HG680-LV S905L3B-安卓4.4.2 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亲测).zip
(4)广州移动烽火HG680-LC/HG680-LY/HG680-LV 安卓4.4.2 通刷 S905L38 当贝桌面线刷固件包(亲测).zip
(5)盒子短接参考示意图
18、HG680-GC / HG680-GY通刷
(1)魔百盒烽火HG680-GC / HG680-GY_GK6323V100C_安卓9_当贝桌面U盘卡刷和拆机强刷固件包
(2)湖北电信烽火HG680-GC_国科GK6323V100C_当贝桌面TTL烧录固件包(亲测) .zip
(3)湖北电信烽火HG680-GC_国科GK6323V100C_安卓9_TTL烧录固件包(亲测) .zip
(4)TTL烧录说明.txt
(6)短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