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哪位坛友有芯邦CBM2199ET(EST)的量产工具吗,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2025-05-19):
得了一个小U盘,盘是好的,读写没问题,但手头所有的芯邦的量产工具都不识别这个U盘

拆开看一下,主控是芯邦的2199EST,以前见过2199E、S主控,量产都没问题,但从来没见过这个EST主控

CG识别为2199ET,自己能找到的最新的芯邦APTool和UMPTool是2022年的,都识别不出来这个2199ET,不知哪位坛友有新版的量产工具可以提供一下,我试试能不能量产,感谢啊

EOF

楼主:
感谢,能否给个下载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能否给个下载地址?

有效期24小时,能不能用不知道,我没这个
https://f.wss.ink/f/h1k3hud179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期24小时,能不能用不知道,我没这个

试了一下,还是不能识别2199EST的U盘,提示主控不支持,不过还是感谢提供量产工具

网友B:
搞不了,我那扔了4 5个都是认不了的,估计商家是24-6以后的量产工具或者专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了,我那扔了4 5个都是认不了的,估计商家是24-6以后的量产工具或者专用工具 ...

我也觉得是主控太新,旧版的量产工具不能识别

网友C:
这是新主控工具,还要看U盘的量产工具版本

网友D:
盖标的,盲猜是2199S

网友E:
同求,能找到的最新版本也是不能量产,要么需要最新工具,要么需要测试架写入后再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主控太新,旧版的量产工具不能识别

对,应该是后缀 EST 的搞不了,我这有蜈蚣封装的est也认不了
E  ES都能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能识别2199EST的U盘,提示主控不支持,不过还是感谢提供量产工具

这个是2023年6月的版本,应该挺新,如果也无法使用,也有可能是你的U盘主控型号标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效期24小时,能不能用不知道,我没这个

请问CBM2199ET的MPTOOL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新主控工具,还要看U盘的量产工具版本

那就再等等吧,也许以后能有可用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盖标的,盲猜是2199S

2199S的工具识别不到这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求,能找到的最新版本也是不能量产,要么需要最新工具,要么需要测试架写入后再贴 ...

再等等看,这新的主控一般量产工具不会那么快流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2023年6月的版本,应该挺新,如果也无法使用,也有可能是你的U盘主控型号标的不对。 ...

手里各种版本的AP和UMP工具都试过了,统统不识别这个主控,只能再等等了

网友G:
我的也是CBM2199ET - [2023-11-30]主控,目前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不知有哪位好心人共享下可以量产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CBM2199ET - [2023-11-30]主控,目前量产工具都无法识别,不知有哪位好心人共享下可以量产的工具 ...

等等吧,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版本来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不能识别2199EST的U盘,提示主控不支持,不过还是感谢提供量产工具

大佬 可以求一个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