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拓邦保护板,磕掉了一个元件,有大神知道是啥型号吗?

楼主(2025-05-19):
铁塔拓邦保护板,无蓝牙款TT6020HD_v02/03,背面磕掉了一个元件,红圈里的,请问有大佬知道是啥型号元件吗?再就是蓝圈里的贴片电容大概是啥型号?

网友A:
丝印以 ZD 开头的元件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看着像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以 ZD 开头的元件是稳压二极管。

写着HWP

网友B:
看封装是二极管,具体型号查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封装是二极管,具体型号查丝印

上面写着H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