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里两台点焊机 想大家请教下关于点焊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5-05-19):
2019年买的国轩的32131铁锂电池,想组装一组电瓶车电池,这个电池是铜电极的,于是就进了点焊机的坑。先后买的半成品,有了2台点焊机。

手上一台6个雪碧电容(单电容内阻0.2毫欧左右的),128管(3713)。鸡腿铜排。20A彩屏控制器。测试短路电流只有4000多A。

后来自己利用手上的2个方电容(单电容0.22),买的成品MOS管(16颗66912)和板子,手搓铜排,也是20A彩屏控制器,测试短路电流也是4000A左右。

以上测试的都是用的100平线,铜鼻子都是定制的。

现在问题来了,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我这台6电容,128管,极品铜排的点焊机,性能咋子跟2电容,16管的电流测试出来是一样的呢?串联时也测试过电流,电流区别不大,点焊笔也是买的飞马笔和黑牛笔。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吧!谢谢!!

楼主:
最后一张图,点焊线,接头有点松,后来又压了一次,现在内阻0.25左右。

网友:
如果这就是极限,那么需要提高电压了!
咸鱼有个3串电容的卖家,说是2串电容,极限就这样了。

网友A:
为啥你的这么粗的0.25毫欧?我的比你细都才0.08毫欧啊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任何一个参数都对电流的影响很大。电容的素质不同等效阻抗会有很大差异,还有电路连接电阻和大电流感抗都会影响到电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搞不明白,只能猜

网友:
越简单越好

网友B:
连接片用个是覆铜板吧

网友:
测电流的分流器多大的?可能这个是大头,还有接触点也是.

网友:
已经是4000A了,我的二电容2000A就满足了.

网友C:
换6mm直径针  目测是短板  单测哪个内阻都小全部串起来就不一定了   所有连接点都打磨保证连接内阻极限   毫欧内阻很难降  螺丝锁紧 螺丝也过流的   螺丝最好也是紫铜

网友:
紫铜太软,扭力老小

网友:
对比一下两台的总内阻

网友:
我算了一下,你各部分加起来的内阻加上针尖接触部分的内阻大概是1.8mR,5.4V/1.8mR大概是3000A,实际用螺丝连接起来可能还要略低点。
这种大概是极限了吧,要么提高电压,要么回路再缩短点,再换成70平以上的线,还会再提升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的这么粗的0.25毫欧?我的比你细都才0.08毫欧啊

线正常都是在0.2毫欧上下吧,0.0几的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片用个是覆铜板吧

4MM厚的纯铜片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6mm直径针  目测是短板  单测哪个内阻都小全部串起来就不一定了   所有连接点都打磨保证连接内阻极限    ...

换成了紫铜或黄铜螺丝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正常都是在0.2毫欧上下吧,0.0几的我没见过!

100平方的线50厘米长感觉应该是0.084 mΩ

网友:
挺不错的点焊机

网友:
根据我前阵子泡在点焊机群几个月的经验,你的100平线是自己做的吧  铜鼻子估计是没压紧,或者铜线虚标了。我买的一对50平方50厘米的线,单根内阻比你100平方还低。还有雪碧电容的内阻我另一台4个gmcc国产电容,95平方75厘米线,用的普通6平方分体笔点在铜条上的笔尖电流7000A,用一百多的一体笔测也有六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