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夫说我肾虚,让我吃小药丸,数量不好数,做个简易数药丸的小玩意儿

楼主(2025-05-19):
前些日子医保卡里面有富裕钱儿了,去医院走了走

大夫说我肾虚,让我吃药,让我吃药丸,吃那种小药丸,一顿吃二十粒的小药丸
可是我哪能天天数那东西,那么多,一天两顿的吃,总不能一天两顿的数啊
看小药丸长得挺圆的,个头还挺匀称,不妨做个“数药器”

我的想法是用个差不多的管子,管子内径和小药丸直径差不多,这样能够把药丸装到管子里面使其排成一排,
只要管子长度差不多了,这样里面能够容纳的药丸数量也就一定了,截取合适长度的管子,只要装满就能是20个药丸,就不用数了,
省得一数药丸就掉一地,还要挨个的捡。

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这个过程。
骗“家元”的图多啊,各位见谅

这是我的想法,用个管子把药装起来,装满就是20个,不用数了

小药丸球球,直径大概7mm,比较均匀

想如果吃20个,那么排成一排的话,长度要14cm左右
开始想用这个笔管,内径挺合适,但这个长度不够

想弄个塑料管,但没有合适的,只能自己想其他办法了
我的想法是用个纸卷也可以,把纸卷成内径8的圆管也行
开始想找个合适粗细的铁棒做做芯用来卷纸卷,但没有合适的
看到这个电线了,粗细合适

用双面胶把原材料(用来卷纸卷的一个药品的说明书)一头粘住,卷的时候粘到纸卷内部省得里面“塌方”

然后就是把电线塞到纸上咔咔一通卷

就这样把纸都卷到这根电线上,使劲卷

对,就是使劲卷,卷得紧紧的

卷紧后,用胶水把外面粘住,省得松扣

粘完了胶水,再卷,卷卷卷,把粘完胶水的也卷得紧紧的

把电线抽出来就到了,就得到一个纸管子

测量一下纸管内径,不错,就是想要的,粗了小药丸排不成一直线,细了小药丸在里面卡住了

纸管一头做个封口,就从里往外一层层的往内压紧

找个铁棒,下面垫个硬物,用铁棒把封口那头咔咔一顿砸,砸实了,避免有药丸从这头漏出来

加工后形成一头封一头开口的这么个纸管

看这头,圆圆的一个口,药丸就是从这头进出的。
后面还在再加工

纸管另一头是封死的,药丸从哪进从哪出,和这头没关系了

小瓶盖里面数20个药丸,用来测量要保留的纸管长度

把药丸都塞到这个纸管里面,用手按按找到哪里开始软了,就截取到哪里

为了方便药丸的进入,还要做个小簸箕斗才好
直接用长出来的部分纸管拆开压平做个小簸箕斗
用剪刀剪不动

换小壁纸刀

用刀划到预留的位置,形成个开口,用这个开口做个小簸箕

适当加工一下,开口变大,圆筒更顺滑

再用点胶带把小簸箕加工一下
我使用的铜胶带,有硬度,便于塑形
加工完成之后,从这个小簸箕往里面倒药丸,倒满了就是20个
然后往嘴里面一送就完成,方便的很

大概用到的工具吧
那个圆珠笔是用来撑起小簸箕与管子连接处的,使其能够更顺滑

其实,如果制药厂家能够把这个东西集成到药瓶盖上就会更方便了
我的想法就是下面这样子

网友:
六味地黄丸?

网友:
金匮肾气丸

网友:
不如弄个电子天平,可以称20粒重,不过很敬佩楼主的思路

网友:
太麻烦,盖子倒满完事。

网友:
这个用量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
简单易行,创意不错。

网友:
还是不错的,何药丸

网友:
不如吃点生蚝

网友:
少撸几管儿

网友:
兄弟 不要过度使用
适量就好

网友:
奶茶吸管不就是现成的

网友:
做了这么个玩意,发了这么多图

网友:
不用计较丸数多点少点没事

网友:
这药不能停,吃的有水平!

网友:
建议做一个双色球开奖的玩物,这样才有创意!

网友:
我一般找个差不多倒满数量的瓶盖就可以了。

网友:
相信我,知柏地黄丸比六味地黄丸好

网友:
这管子硬度不够啊 容易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