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18650电池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给电机用,,哪种18650测试仪可以测试吗,另一种电阻用0。5欧或1欧10w的吗。

网友:
这个测容量,测内阻的,测不了电流!想看下最大放电电流,计算下就行了,放电倍率X容量 就可以了。

网友:
最大安全输出电流,看电池规格书就行...................当然,杂牌另说

网友:
正品和山寨完全不一样

网友:
一般合格的2.5A没问题

网友:
看电池参数  1C  就是容量AH的放电能力    2C就是两倍容量的放电能力   自己算一下

楼主:
自己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