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主机空间不够,给SSD瘦身

楼主(2025-05-19):
水一帖

起因是我有一台小主机,当下载机用了,本来里面系统盘是mSATA,只有16G,装了WIN10的LTSC版,好多年了,最近报错,估计是对剩余空间频繁读写导致的,准备给换成SSD。

主机里面有几个SATA接口,其中一个接了2.5寸的机械硬盘,机内空间已经装不下SSD了,尤其是供电线跟SATA线,SATA插头要弯头的才能勉强接上去。

一块128G的SSD,拆掉盒子。电源好办,只要5V就行,GND要3根线都焊上,VCC只要焊其中一根,因为3根针脚是相连的。数据线一共7根,其中3根是地线,另外4根是两对信号线,焊上后装模作样用铝箔胶带裹上屏蔽。

插头用电子硅胶糊上,PCB也简单做个绝缘。

最后塞到小主机里就不上图了。

网友:
淘宝有接口的吧,,这样还能搞到别的电脑上用,我认为不妥

网友:
想法不错,就是焊点不够饱满洁净,强迫症表示再焊一遍

网友:
这样搞始终觉得有点欠妥!

网友A:
脱焊就悲剧了!可以用硅胶倒模一个SATA插头么?

网友B:
可以试试每根线包铝膜接地

网友C:
小主机用来干嘛的?最近也想再弄个小主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焊就悲剧了!可以用硅胶倒模一个SATA插头么?

我自己用,不用倒模那么麻烦,直接糊了一层电子硅胶固封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主机用来干嘛的?最近也想再弄个小主机玩玩

我是专机专用,一个电脑主要就干一件事,这个小主机是用来下载的,功耗小,没有键盘显示器,WOL遥控开机,管理用远程桌面,下载是自建的网页,链接推过去就下,开个几天也没多少钱,网盘限速什么的我都不管,慢慢下,磁链BT之类,冷门资源我就挂在那,反正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每根线包铝膜接地

实际上没什么影响,我包上屏蔽线纯粹是装模作样,硬盘是SATA6G的,主板只支持SATA3G,线足够短,有点干扰也没事,这个是系统盘,系统我精简过,启动之后就没那么多读写了,下载用的是另一块盘。

网友D:
10块的延长线 有省了。

网友E:
有现成的sata电源一体线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专机专用,一个电脑主要就干一件事,这个小主机是用来下载的,功耗小,没有键盘显示器,WOL遥控开机 ...

用的windows几系统呀?之前用华为的瘦主机弄个黑群晖,远程太麻烦。换了win7,硬件太拉跨,又换了xp,还是拉跨,非常慢,没啥价值,就扔了。
现在有段时间没折腾了。。之前弄了两台蜗牛星际,玩黑群晖。也是远程麻烦。现在家里还有蜗牛星际一台,用了蒲公英x1来远程。。但用的很少,基本就是局域网备份用用,想起来就开机,备份下手机照片。
现在好像又有性能好一些的小主机了。之前开过1L机,后来感觉还是太大。有没有性能好些的瘦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专机专用,一个电脑主要就干一件事,这个小主机是用来下载的,功耗小,没有键盘显示器,WOL遥控开机 ...

之前也用黑群晖下载各种剧,都看不过来。。后来感觉蜗牛星际太吵。还有就是网络快了,有些网站直接支持在线观看。又买了爱奇艺会员。再加上抖音短视频剧透,只看精华和故事情节。。现在离线下载看的时候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块的延长线 有省了。

只要是两头有插头的SATA线,不管哪种弯头直头,都塞不进去,空间不够,所以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sata电源一体线卖吧

不是为了省线材,是成品线根本装不进去,没有空间了

网友:
感觉先插个插头,然后插头线上焊接不是更稳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专机专用,一个电脑主要就干一件事,这个小主机是用来下载的,功耗小,没有键盘显示器,WOL遥控开机 ...

用的什么下载软件?怎么推链接让小主机自动下载的?

网友F:
安装了飞牛NAS功耗大大几十瓦连一个里面的bt软件也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了飞牛NAS功耗大大几十瓦连一个bt也下载不了

昨天看到个帖子对比。一台电脑安装黑群晖和飞牛的对比。。
还是黑群晖下载的速度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