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蜂鸟机芯和SKP石英钟机芯维修。

楼主:
家里的石英钟不走了,换了电池还是不走,

刚好手里还有备用的,换个机芯,把旧的机芯拆开看看是哪里的问题,顺便看看能不能维修。
机芯是论坛里面多年前买的蜂鸟和SKP,这两个的做工都非常不错。

这是蜂鸟机芯,换上去的也是蜂鸟。

触点有一点点的霉斑。

触点把电路板都戳破了。

上次买的蚊香夹子,用来焊接小东西不错。
把这个触脚处理了一下,稍稍弯折了一下。

电路板堆焊锡处理。

这种无声机芯的好处是半夜听不到秒针踢踏踢踏的声音。

发现驱动线圈断了一根,焊接一下就ok。

焊接好后,试试阻值在4k左右。

装机试一下,以免装好后不转。
装机ok,可以继续组装下去。

盒子里还有3个机芯,都是坏的。
今天有时间也试试看能不能修复。

发现好机芯的后盖都是半透明设计,歪货机芯都是黑色盖子。

skp机芯的主板设计非常漂亮,做工也很特别。

里面还有一个铜齿轮,

所有的焊接都不是用焊锡,这种工艺叫啥?
电路板很小一块,其余部件都是用金属件代替。

这个板子上的驱动线圈是好的,这里面也没几个原件,
就把上面的贴片电容替换掉试试。

这个小夹子很好用。

焊接好后,试机,驱动轮可以转动了,不知这样搞会不会对秒的精度有无影响。

另外两个机芯,拆开看后,就没有维修的欲望了,直接丢垃圾桶算求。

拆装机芯的时候,用焊锡圈固定非常好用,中间的针筒刚好插入进去。

网友:
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都是这么干的,也是低成本维修的好方法,就是垃圾货旧件越来越多。

网友A:
直接丢垃圾桶算求------铜线圈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还以为是电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丢垃圾桶算求------铜线圈还有利用价值吗?

太少了,几克重量。

网友:
头次见波浪印刷线,是当调节电容的
吗?
用焊锡卷做工作台很巧妙,我有一卷很重的砂布带,也经常用来当焊接台子。

网友:
低成本维修的好方法

网友:
技术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少了,几克重量。

再小的蚂蚁也是肉,积少成多

网友:
去年一家风扇厂搬迁,扔了大量日本制造的机芯,还有包装的,我随便捡两个。

网友:
焊锡卷,我喜欢拿来穿18650焊线

网友:
不错,修好了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