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diy的电容麦克风

楼主(2025-05-19):
rt,淘宝买的diy货400大洋,请前辈看看被坑多少。

网友A:
大致和二手国产品牌价位200~300,全新国产品牌价位500~1000的结构做工近似。还要看电容头的成本问题,这个不太好看出来。。。因为没设备和软件测量的话,仅凭耳朵和普通中档声卡,不太好分辨出来区别。主要是还得看动态范围和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和二手国产品牌价位200~300,全新国产品牌价位500~1000的结构做工近似。还要看电容头的成本问题,这个 ...

那还来还是没怎么被坑,声音还行吧,我用的是玛雅44声卡推的。

网友:
楼主手艺了得,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 看起来还不错,声音应该很真实

网友:
这是带放大器的吧

网友:
整体外观呢?漂亮吗?和普通的麦有何差别

网友:
电容头的成本

网友:
早期在群里看到有人买到过假的,外观很漂亮,但零件就是摆设,pcb上面就布了两根线,就是普通的两线mic

网友:
看着很高级的感觉

网友:
高级货,没玩过的路过。

网友:
我就看银色 中框不是正经东西

网友:
关键是前面的传感器,电子电路都好弄的

网友:
看着好高级,有电路图参考就好了

网友:
板子用料不错,咪头看不出优劣,看实际效果如何了

网友:
看螺丝就不会太好

网友:
看起来很漂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