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突破代工的传誉插排

楼主(2025-05-19):
rt,pdd的清仓货,库存挺久了,拆了请各位看看。

网友:
不拆下模块看看铜片有多厚?

网友:
的确是老货,都是用铜丝焊接的,现在都是铜条一体成型。

网友:
的确是老货

网友:
老货铜片用的是磷青铜,不偷工减料。现在某牛的插排低端的全部是黄铜的所谓一体铜排了。现在一体铜条的基本上都是黄铜了

网友:
看不到里边,外观一般

网友:
质量可以啊,果然

网友:
粗铜线的还行

网友:
简陋版插排,还是铜排的更可靠。

网友:
看着一般啊

网友:
这造型擦灰有点费劲

网友:
带小功率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像公牛的风格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看不到铜片的质量

网友:
老式的铜线插排,一般用用还可以。

网友:
突破的用料应该还是可以的